过放电池拿什么设备救活?-----当鹰眼电源

楼主(2014-11-26):
2200的电池,11.1v,被我放电到10.8v,然后一宿没拔,最后目前电压为 3.67,3.24.2.95 请问还有挽救的必要吗?
具体方法除了手机座充飞线外有什么安全点的方法吗?

我的显示器是鹰眼旗舰版

网友A:
用A9一冲就行了这个没啥吧!B6充不了的一冲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9一冲就行了这个没啥吧!B6充不了的一冲就报警

不报警的a9?目前用的b6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报警的a9?目前用的b6

B6充不了了一充就报警接别人的用下这个电压可以充回来

网友:
我的6S电池被我过放了3次,前面2次是飞到没动力然后降下来一测,每片2.8左右,然后308开0.5A充,神奇的回来了,动力也没改变,然后前天出去飞,还是那块电池,前面飞过了后面不懂又抓起来飞,也还是飞到动力准备熄火了,下来单片3.0,然后晚上A6开最小1.5A充,还是被救回来了而且每大肚子,今天出去飞性能也都OK

网友:
正常,用镍氢模式充一会就好了

网友:
啥事都没有啊

网友:
这点过放先用镍氢模式冲一会儿就不会报警了,主要是让亏电的那片电压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