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哪来的稳定啊,才飞第三次,差点飞丢了!

楼主(2014-11-26):
刚才去飞精灵,第一次低空20米内试了失控返航,成功,觉得没问题了,

就飞到100米高,还没开始准备试返航,突然往一边飞,控制不了,越飞越远,用失控返航,也没用,眼看越来越远了,切回手动,眼看越来越低啊,加大油门,然后各个方向试试,终于有点越来越近的迹象,果断降下来,吓死人了。。。。

然后害怕嘛,就在面前1.5米高的地方做悬停,准备把电放完就走,去到50%电的时候,突然自己拉高十米高,也不受控制,拨去失控返航然后拨回GPS位置,遥控才能用,立刻降低,卸浆,NND谁知道他等一下会不会自己开机飞走呢。。。。

才飞第三次啊。,。。。。这个精灵太吓人了,昨晚还准备买一块电呢,当时想想,今天飞完再买吧,等一下飞丢了电池白买了。。。。结果还真遇上了。。。。

网友A:
新手真可怕,楼主你懂的。。。

网友B:
是否調參裡設定了低電壓自動回航?自動回航會先自己拉高到20米再返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調參裡設定了低電壓自動回航?自動回航會先自己拉高到20米再返回的

突然飞走这个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真可怕,楼主你懂的。。。

还是把图传那些买回来才行,太吓人了,远处根本看不到方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把图传那些买回来才行,太吓人了,远处根本看不到方向啊

回头QQ上帮你设置下,别惊慌,主要是产品不熟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把图传那些买回来才行,太吓人了,远处根本看不到方向啊

近处看灯远处是看轨迹。。。

网友:
旁边有干扰吧....

网友:
建议首飞拴根绳子,当风筝放。

网友:
9楼说的,以采纳

网友:
建议新手首先要看手册,反复再反复!然后就是初飞咋练务必到开阔无人地。
至于设置,自然是建议设置保守设置,不要开启IOC,对距离进行限制,最后重点,失控保护设置为自动下降而非自动返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侠,我也是新手,要是遇到这种情况要设置什么呀。

建议新手首先要看手册,反复再反复!然后就是初飞咋练务必到开阔无人地。
至于设置,自然是建议设置保守设置,不要开启IOC,对距离进行限制,最后重点,失控保护设置为自动下降而非自动返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建议新手首先要看手册,反复再反复!然后就是初飞咋练务必到开阔无人地。
至于设置,自然是建议设置保 ...

为什么“失控保护设置为自动下降而非自动返航”?飞远了失控,自动下降而不是自动返航,那不是只能提控回家了?

网友:
新手初飞最好先请老手带一下,好判断是模型问题还是操作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失控保护设置为自动下降而非自动返航”?飞远了失控,自动下降而不是自动返航,那不是只能提控回 ...

新手的可怕,就在于明明答案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对距离进行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新手首先要看手册,反复再反复!然后就是初飞咋练务必到开阔无人地。
至于设置,自然是建议设置保 ...

楼上正解,失控返航是依靠GPS 和指南针配合才能稳定完成,只要其中一个出点任何问题,飞机都有可能往错误的方向直线就飞走了,这也是很多人飞丟的原因,失控返航这个功能还是在弄熟悉飞机的状态以后再开启,而且建议不要没事就尝试着玩儿,除非在空旷开阔的地方,这个功能成功与否,完全看RP。

网友:
飞前校准,不知道大家在拉飞机的时候有没有注意飞机要远离车内音响!

网友:
说明书真的看懂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了。肯定爽11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