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电池,如何冲到3.85V最方便简单

楼主(2014-11-26):
玩小鸡的一般电池比较多,每次需要存放电池,充电到3.85V很是麻烦,只能冲一会,然后取下测电压,这样一来很不方便。有没有充电到3.85V比较简单方便的方法或者带电压显示的充电器呢?

网友:
a6a9

网友:
那不算过充么?

网友:
用个插座定时器,设定合适的充电时间,自己断电。再就是支持1s,有放电功能的平衡充都可以充放到储存电压。

网友:
话说需要回充到3.85的一般都是不小心过放的电池需要立即补电
平常使用短期保存的话,满电的我会用放电器放到3.8,其它不低于3.7的我会放任不管
小机1s电池不贵也不用平衡(相对大机容量小寿命也短些),不用太用心调教也有常规性能
如果是大批量、长时间保存,真心建议换一台专业充电器,截止电压调到3.85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