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4重大疑问,大伙快来啊。

楼主(2014-11-26):
GH4相机有个移动端APP,IMAGE,这个用WIFI连上不是可以当辅助监视器了哦,还挺高清,想知道的是相机的WIFI打开对遥控器的信号有无影响哦????,控是14SG的。

网友A:
相机的WIFI会干扰到2.4G,不建议开

网友B:
抛开干扰不说,你先试试延迟和距离再说。楼主土豪,14sg 和gh4

网友:
延迟比较少 就是干扰危险,你可以用433控制

网友:
相机的WIFI距离是软肋,你飞了30米开外就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的WIFI会干扰到2.4G,不建议开

知道啦,谢谢。顺带问下,S1000+,启动,是A2说明书里,4个掰杆都有用,还是可以选择设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抛开干扰不说,你先试试延迟和距离再说。楼主土豪,14sg 和gh4

算了,不做白老鼠了,哈哈。你少来,14SG,和GH4大家不都是这样用的吗?标配好不?有些真大户,自改机架,挂专业摄影机的,一个摄影机,就10来W

网友:
GH4那个APP功能也没什么,不用也罢

网友:
然后你就炸鸡了

网友:
gopro开Wi-Fi失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