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滑翔机玩FPV 求科普

楼主(2014-11-26):
一直第三视角飞 现在想搞图传 求详细讲解 手头电机电调一大堆 控是天九二代的普通版 载机有冲浪者X8 求一个稳定的配置 图传 谢谢

网友:
罗美1.2G呗~

网友:
遥控用433转发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怎么搞?没办法改装72MHZ么?

楼主:
433那个 有详细的帖子么?真心没搞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433那个 有详细的帖子么?真心没搞过啊

你在FPV板块上搜一下,转发模式就是用遥控器的接收机在地面上把信号转发到433的发射模块上,机载端的433接收机来接收信号,很简单的,缺点是延迟大。或者买433的时候咨询卖家,他就会告诉你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FPV板块上搜一下,转发模式就是用遥控器的接收机在地面上把信号转发到433的发射模块上,机载端的433 ...

2.4GHZ会造成干扰是吧 主要就是不想拆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GHZ会造成干扰是吧 主要就是不想拆控

1.2G图传跟2.4G控倍频。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用5.8G图传,不用433……缺点是距离近,1KM以内,不过从你冲浪者载机来看,也飞不了多远,可以先用来入门,换机进阶之后再上433和1.2G不迟。

楼主:
433就是个增成吧?那载机上需不需要GPS罗盘之类的?我DIY过零度的S4的四轴 只是视距内玩玩没上图传 双十一买了一个DJI2V 感觉FPV没有罗盘和OSD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G图传跟2.4G控倍频。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用5.8G图传,不用433……缺点是距离近,1KM以内, ...

433就是个增成吧?那载机上需不需要GPS罗盘之类的?我DIY过零度的S4的四轴 只是视距内玩玩没上图传 双十一买了一个DJI2V 感觉FPV没有罗盘和OSD很麻烦的 5.8G罗美那个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433就是个增成吧?那载机上需不需要GPS罗盘之类的?我DIY过零度的S4的四轴 只是视距内玩玩没上图传 双 ...

超过800米就很有必要装个有GPS有失控返航功能的飞控了。 2.4G的控,超过800米就有失控的危险。现在有回航的固定翼飞控没多少钱,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800米就很有必要装个有GPS有失控返航功能的飞控了。 2.4G的控,超过800米就有失控的危险。现在有回航 ...

传说中的H飞控?感觉现在脑袋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说中的H飞控?感觉现在脑袋乱了

好多……APM,果子,切糕,飞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APM,果子,切糕,飞宇……

相对来说哪个比较好用?调残简单 APM不是说很麻烦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对来说哪个比较好用?调残简单 APM不是说很麻烦么

那就果子或者飞宇吧,国产的,比较成熟的商品飞控,评价也不错,技术支持方便,调参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果子或者飞宇吧,国产的,比较成熟的商品飞控,评价也不错,技术支持方便,调参简单。

非凡 那个可以不?大概加图传摄像头显示屏一套下来多钱?我用冲浪者的话 电池2200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果子或者飞宇吧,国产的,比较成熟的商品飞控,评价也不错,技术支持方便,调参简单。

还有视频采集卡

网友B(2015-01-12):
楼主在西安还是咸阳 求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西安还是咸阳 求罩

西安 不过在机场上班 所以算是西安咸阳到处游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