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中心板,蛋疼,不会弄

楼主(2014-11-26):
收的二手,没法装啊,蛋疼,求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
前后两面板螺丝孔好多不对应

网友A:
下板的小孔是安装飞控的预留孔,上板的一圈小孔不知道是什么作用,所以肯定是不对应的。
中间俩大孔是安装超声波的预留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板的小孔是安装飞控的预留孔,上板的一圈小孔不知道是什么作用,所以肯定是不对应的。
中间俩大孔是安装 ...

那机臂怎么装?收的是铝管…搞不懂,太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机臂怎么装?收的是铝管…搞不懂,太难了

彩宇的FC580,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机臂怎么装?收的是铝管…搞不懂,太难了

以前是铝管,但是2212的电机比较吃力,换的碳方官,自己打的孔,但是手法不好,容易电机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铝管,但是2212的电机比较吃力,换的碳方官,自己打的孔,但是手法不好,容易电机不平

我没钻孔机器啊,哎,2216,900kv带的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钻孔机器啊,哎,2216,900kv带的动么?

我的也是手钻自己钻的,孔位不精确。有一个哥们说他可以钻,还没有问,你要是需要的话一起买,如果是580的轴距,什么都不挂的话能飞,有点吃力。

楼主:
不是580,我想给他改成450的,再转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