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看看这是什么USB加密狗模拟器

楼主(2014-11-26):
高手帮看看这USB加密狗模拟器吗?下载了凤凰模拟器的软件,插上电脑接上天地飞7没反应,和没插一样

天冷了,想在家玩玩模拟器,求大神告知这个USB是什么。

网友:
看不出的,这和烧录的固件也有关系,说不定是一个用来升级控固件的数据线。模拟器一般就一个像USB那样的外形,然后插不同接口的转接线。

网友:
山寨模拟器! 看做工像是成品飞机附带的加密狗 试试吧

网友:
这个一般看不出来,硬件都差不多,烧录的固件不同支持的模拟器就不同

网友:
XTR 可以玩的

网友:
那还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