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电池的问题,请技术或者大神解答

楼主(2014-11-26):
今天小弟在飞大疆2v的时候 手机app上这个 东西我弄不明白  问题有以下
1.就是我前面的状态条明明还是有很多绿色的 但是后面的时间却显示 5分  求问这个5分是指我剩余的飞行时间 还是我飞了5分钟
2.如果是指我剩余飞行的时间那么我明明只飞行了5分钟左右  为何电池耗得那么快?难道时间是根据飞行状况适时更新的?
3.如果是适时更新,剩余飞行时间我是参考状态条还是那个时间
求技术和高手指教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A:
实时更新的,剩余时间,天冷开视频录像,所以根本飞不了多久,也就是11~1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时更新的,剩余时间,天冷开视频录像,所以根本飞不了多久,也就是11~13分钟

好的 谢谢哦  那我是不是还是应该参照那个剩余时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哦  那我是不是还是应该参照那个剩余时间啊

对,红色部分是自动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红色部分是自动返航

好的 那就是见红了 他就会自动返航的? 我飞的话旁边那个时间不用管吗?主要还是依照那个状态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那就是见红了 他就会自动返航的? 我飞的话旁边那个时间不用管吗?主要还是依照那个状态条吗

黄了就是你大约电力警告,并可能触发自动返航(看你电脑调参设置没)红了就是自动降落的点亮,根据你飞的高度不同,那玩意都是实时的。

网友:
你好楼主,时间显示的是您剩余飞行的时间,黄色条表示您剩下的电量只能够安全返航,状态条是实时更新的,APP上有一个能够具体显示电池的电量,您可以在飞行的时候参考具体电池的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