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原地空翻的要点

楼主(2014-11-26):
问个问题如题四轴在做空翻是的操作要点是什么,怎么才能实现原地空翻呢?

网友:
APM的flip模式。

楼主:
不要一键空翻,要手动的

网友A:
手动模式 然后提高油门->翻->同时收一点油门->翻完成 也就是这操行了

网友:
四轴目前还做不到原地空翻

楼主:
半径有点大怎么减小。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 然后提高油门->翻->同时收一点油门->翻完成 也就是这操行了

收油门翻的直径大,不收油门翻得直径小

网友:
在 pitch/roll 轴的 rate 设较高的值,比如大于540,空翻就利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油门翻的直径大,不收油门翻得直径小

和这个也又一定关系..但是mwc还有个reta参数..这个调大的话会翻的很快小的话会翻一个大圈~~

网友:
只有变距四轴才能原地空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