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地面站电流电压显示不正确

楼主(2014-11-26):
如题,实际电池与地面站显示的电流电压不相符,怎么调整呢?

网友A:
电压电流计界面下面有两个选项,来回切换一下,试试不同的组合。有的是需要测量电压之后给定参数数值的。最好还是问问卖家

网友B:
自己测量再填写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电流计界面下面有两个选项,来回切换一下,试试不同的组合。有的是需要测量电压之后给定参数数值的。最 ...

好的,谢谢。得去买个万用表回来了啦。

网友:
lnyktsw 鍙戣〃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测量再填写上去

万用表还没买回来,先估计着填写上去行么?

网友C:
先选中Others,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实际电压,填进去就好了。如果要拟合校准需要更麻烦一点,论坛里有个帖子,得花时间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选中Others,然后用万用表测量实际电压,填进去就好了。如果要拟合校准需要更麻烦一点,论坛里有个帖子, ...

好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