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无线信号放大器好用不?

楼主(2014-11-26):
如题 如图

问题由来:最近在折腾一条水上FPV船(5.8G/1W配三叶草,接收14db小平板,2.4G/2W增程)。
下午试航,在离家850米处,由于水路弯道影响,图像开始出现雪花,为了安全起见随返航。

这样的图传发射与接收配置我曾在地面无障碍情况的下做过拉距测试,1400米图像仍可见(后因没路了,就没有继续测试下去。)水上FPV不可避免地要遇上水路弯道,图传肯定
会受影响,我又不想使用1.2G,请问用过这类5.8G无线信号放大器的模友效果如何?

网友:
1.2g的远啊

楼主:
1.2G的没用过,据说对GPS干扰很大,而且影响2.4G,所以我还是希望在5.8G上做点文章。

网友:
好用,但是不便宜,还得供电,控会被改的很沉。

网友A:
船还有gps 自动返航?

网友:
爱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还有gps 自动返航?

有GPS不一定非要配飞控,也不一定要有自动返航功能,就船而言,自动返航没有意义,因为水道有时是弯的。
我这条船配GPS主要是用于OSD,显示家的位置和指示方向,同时显示图传电压和动力电压,以及离家距离和
总行程,包括航行速度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GPS不一定非要配飞控,也不一定要有自动返航功能,就船而言,自动返航没有意义,因为水道有时是弯的。{ ...

那就用1.2 不影响安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1.2 不影响安全就行

用1.2G的,我怕把我们家乡上空的真飞机要是给干下来了,那就操 蛋了。

网友B:
因为5.8G是微波,要是有障碍物功率损耗相当大,何况还得考虑水的反波的反射,我认为加强功率不如在发射及接收天线上做文章来得更有效,比如换大平板或螺旋接收天线,架高发射天线高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5.8G是微波,要是有障碍物功率损耗相当大,何况还得考虑水的反波的反射,我认为加强功率不如在发射及接 ...

很好的意见,我会考虑并付诸实施,积累经验的。

网友(2019-08-07):
平板之类定向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