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更改天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26):
我是2.4G遥控,天线被儿子掰断了

怕有影响,考虑返厂,但是听说改下可以增加距离,就来请教了

第一方案:不知道和原厂有区别吗??

第二方案:   可以随时更换大概率天线,但是怕影响距离怕失控

第三:返厂换

请教这方面的专家,谢谢

网友A:
外壳坏了不影响功能,装起来就好了,没毕要改,原厂天线是阻抗匹配的

网友:
我的天线也断了。是华科尔d10  之前换上天地飞的还是没用。。看来只有返厂了

网友:
换六DB扁天线,比原厂远。原厂是3DB的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坏了不影响功能,装起来就好了,没毕要改,原厂天线是阻抗匹配的

换天线要拆壳,有sma接头的还好换5-6db的,没接头的要用电烙铁焊,

楼主:
是ipex接头,换还可以,现在那天线里面破了,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坏了不影响功能,装起来就好了,没毕要改,原厂天线是阻抗匹配的

里面那灰色线破皮了,影响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那灰色线破皮了,影响信号吗?

只是破皮?金属屏蔽网没破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破皮?金属屏蔽网没破就没事

破皮,可以看见金属网,但是金属网有没有破看不出来,今天飞了下,近距离没问题,远了就不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那灰色线破皮了,影响信号吗?

灰线内金属屏蔽网没破就没事

网友:
天线没事,天线的外套掉了,按回去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破皮,可以看见金属网,但是金属网有没有破看不出来,今天飞了下,近距离没问题,远了就不敢了

同轴线金属网如果破了有很明断口或破洞,看不出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白色那部分有单独卖的么。。。我的futaba的14sg的那个接口那部分断了。。。
歪脖子中,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轴线金属网如果破了有很明断口或破洞,看不出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B:
直接把電腦的IP分享器天線拿過來用,我的D7E距離增加了300m。

网友:
自己不会修的话吗,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電腦的IP分享器天線拿過來用,我的D7E距離增加了300m。

什么天线?

网友B:
這種就可以了(如圖),好像是6DB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就可以了(如圖),好像是6DB的。

天线那个开关干嘛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线那个开关干嘛的啊?

那個是內置 Arduino 板的電源開關,打開就可以用那兩個旋鈕,準備用來控制雲台,沒用就關掉,省電。

网友:
你的能控多远?用的什么接收?

网友:
實測650m,用RX601
用30元DSM2,大概1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