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的震动主要来自哪些地方

楼主(2014-11-26):
这几天飞机特别震,
陀螺仪
都会受到影响了,不知该从哪些地方去排查,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无非就是桨平衡、发动机固定是否不紧,但是油机就这样子了,本来振动就大

网友B:
震动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网友C:
如果没炸过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检查下离合器传动的这部分,是不是离合器要挂,或者来令片磨损咬合上有问题

网友D:
同意楼上说的,油机震动很小的《发动机》检查离合器来令片很重要,用久了,特别是3D,来令片磨损不均匀,导致离合器甩块咬合不均匀,出现震动,

网友E:
螺丝松老。。。。。

网友F: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8619 一个说电直振动的帖子,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G:
我补充一下~所有轴承,包括发动机轴承,都需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