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装机中。。。不知如何接马达和电调

楼主(2014-11-26):
如题。。全是黑线,这咋整。。。以前玩电直,电机电调都是红、蓝、黑三色。。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咯

网友A:
随便接就是,通电看电机是否正反,如果是反了,就换一根就是了。

网友:
三条线随便接,转的方向不对就对调两根线完事

网友:
如果你的电调够好可以设置正反转,那就随便接

网友B:
先看看按飞控正方向来确定4个电机的转向。在一颗一颗的接电机,让电机按照飞控规定的转向转动。随便2根线对调转动方向就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接就是,通电看电机是否正反,如果是反了,就换一根就是了。

好吧,我还想直接把线路焊接好再装机的

网友:
电机  电调平放桌子上,三根线依次接就是正传,有两根挑换一下就是反转!这样接的连试都不用试(保险起见,新手焊好后测试一下便知正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按飞控正方向来确定4个电机的转向。在一颗一颗的接电机,让电机按照飞控规定的转向转动。随便2根线对 ...

好的,多谢。。。看来得先把飞控线路搞定

网友:
3楼正确

网友C:
新手课堂,多轴飞控编外使用集锦第五集,肯定有你所需,避免翻箱倒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往前翻,在第四集里有新手装机教程。

网友:
随便接,无刷电机的线没有极性,正反转只要任意调换两根线与电调输出线的连接顺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课堂,多轴飞控编外使用集锦第五集,肯定有你所需,避免翻箱倒柜
http://bbs.5imx.com/bbs/forum. ...

泡泡老师!!我的250全靠你的教学视频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