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灰机,大机动航线练习~草上飞~

楼主(2014-11-26):
前几天新装的机架!
配置:
DAYA 550机架
朗宇 3508 580KV
HY铂金30A
TMS 12寸桨
YKS 4S 5000MAH
桨叶用得比较好,硬挂效果不错,另外航时增加1分左右 原来飞15分的样子,操作比较跟手,感觉还行

录了视频后来才发现云台横滚轴有问题,发抖不说,还有点歪。。。估计是没自检好就起飞了。。。请主动略过。。。

视频1航线练习

`
`
`
视频2硬挂测试

网友A:
难倒是高尔夫练习场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倒是高尔夫练习场飞的

额 不是  就是满地杂草

网友B:
LZ这机架装得不错,惯性很小很灵活
对这桨很有兴趣,除了这动平衡不错外,不知LZ有比对过跟其他桨的桨效

网友C:
不错,视频1的降落很平稳,没有跳蹦床。
你的桨是不是太贵了?可以买一个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机架装得不错,惯性很小很灵活
对这桨很有兴趣,除了这动平衡不错外,不知LZ有比对过跟其他桨的桨效
...

同螺距和尺寸的 硬挂测试过 有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视频1的降落很平稳,没有跳蹦床。
你的桨是不是太贵了?可以买一个电机了

没办法 搞航拍的 这个550是给大机架探路的时候录制取景视频用,得稳定点

网友D:
楼主,云台是什么的?两轴还是三轴?

网友:
关注这个架子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云台是什么的?两轴还是三轴?

就是普通的2轴,到手自己调试一次,否则各种自激各种抖的那种。。。

网友E:
请问lz 视频1  画中画是怎么实现的哈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lz 视频1  画中画是怎么实现的哈  学习

Premiere里 第二段视频放在第二轨道,设置为画中画在某一个角落某一个比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remiere里 第二段视频放在第二轨道,设置为画中画在某一个角落某一个比例就可以了!

嗯嗯  非常感谢

网友F:
LZ的防撞灯设置错了  左红右绿   机子很稳 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2轴,到手自己调试一次,否则各种自激各种抖的那种。。。

300多的,毛子云台?

网友:
有种想打IDLE的冲动

网友:
LZ应该有不错的直升机功底,油门控制的精准,飞得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防撞灯设置错了  左红右绿   机子很稳 技术不错

是做的标准航灯 顺航是左红右绿尾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做的标准航灯 顺航是左红右绿尾白

噢噢  视频中机头方向看错了  确实左红右绿尾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