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大神,电池怀孕了!!!!

楼主(2014-11-26):
花牌3S锂电,炸鸡摔过,电显显示其中一块0,51伏(有一块摸上去软软的,有点手感。。。。),其他两块是满的,能救活吗?或者怎么剖腹产,变成2S,可以用来飞F3P.诸位大神给支支招,小弟拜倒等贴

网友:
某某部门没发现。

网友A:
摔坏的很难修复了,如果是过放的还可以用镍氢电池模式强制把电压升上来到3v以上再换锂电模式充,很多都能救活。不行的话你去搜索一个锂电2s接线图,自己焊接成2S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摔坏的很难修复了,如果是过放的还可以用镍氢电池模式强制把电压升上来到3v以上再换锂电模式充,很多都能救 ...

感谢啊,不过那个3S的保护电路适合2S吗?

网友B:
动力电池 没有保护板,那是焊接连接板,裁掉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电池 没有保护板,那是焊接连接板,裁掉就可!

测电压竟然是18伏,应该是有一节过充了,放电后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A:
这已经不是过冲的问题了,赶紧停止使用,电压严重超过3S的12.6最高电压,坏的那个电池很有可能内部严重损坏,有泄露电解液或者爆炸的可能,千万不要大意,电池伤人事件时有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不是过冲的问题了,赶紧停止使用,电压严重超过3S的12.6最高电压,坏的那个电池很有可能内部严重损坏 ...

谢谢提醒,已经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已经扔了

其实不用全部都丢了的,如果你懂焊接的话只需要把坏的那个电芯卸下来,其他两个还可以留着以后用的。玩模型谁没有几个闲置的电芯啊?我目前还有10多个电芯等待焊接,但是我已经做了电池很多了。

网友:
航模电池鼓肚子太正常了,运气好的用个一年半载都不会鼓,运气不好得三两下就大肚子了

网友:
改2S吧,其他的都有风险。换下来的不要随便丢弃,有污染

网友:
怀孕了你岂不是赚了,要下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