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问题

楼主(2014-11-26):
请问v+的遥控器上s1.s2开关是什么用处,,谢谢。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你可以买个精灵1 的遥控回来当做参考

网友A:
是说那两个三段?

网友:
不是無頭模式和切失控的嗎

网友:
看说明书,在本网搜索有详细介绍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那两个三段?

是的就是遥控器左右角上面的 是什么作用啊 谢谢

网友:
S1最上是GPS模式,依次往下是姿态和手动
S2是IOC设置,依次是关闭,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