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图片流】木条机身、天行者机翼做的串列翼

楼主(2014-11-26):
两根木条做机身,两副天行者平凸机翼,KT垂尾,2814电机,50A电调

网友:
真的是门板都能飞上天啊

网友A:
串翼机重心如何确定?

网友:
创意十足

网友B:
有意思!有创意!给大家介绍下操纵的感觉,还有中心位置啥的?

网友:
楼主好手艺啊!漂亮~~~

网友C:
和普通固定翼是一样的,增大了平尾的面积,升力和稳定性都得到了提高,但是机动性下降,对吧楼主?

网友:
混搭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有创意!给大家介绍下操纵的感觉,还有中心位置啥的?

应该在中间

网友D:
失速性能与普通的飞机相比怎么样?

网友:
水平尾翼和机翼差不多了,牛!学习!

网友E:
串列翼恐怕不仅仅是加大尾翼那么简单 虽然本人没搞过 但是理论上感觉
1.重心应该是两个机翼(最好是一样的机翼)中间或者说前后翼所产生升力的合力处,
2.升降舵是否应该考虑混控 即 拉升降 后翼舵面上翘,前翼下翘 反之舵面随之反向
一定仅为个人观点,纸上谈兵,具体论证 还请楼主谈谈

楼主:
前辈模友(胡胡周)帮忙拍的照片,觉得不错,就放论坛里了,重心计算公式也是他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翼机重心如何确定?

粗略估算:两个机翼升力中心之间三分之一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有创意!给大家介绍下操纵的感觉,还有中心位置啥的?

横滚操纵比较肉,打副翼时前后副翼都动作也反映迟钝,升降感觉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普通固定翼是一样的,增大了平尾的面积,升力和稳定性都得到了提高,但是机动性下降,对吧楼主?

与普通固定翼(挑担子)不同,串列翼是抬轿子。
后面的结论完全正确:)

楼主:
重心在中间靠前的位置,后面机翼由于受到前面机翼下洗气流的影响,升力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速性能与普通的飞机相比怎么样?

后面机翼由于受到前面机翼下洗气流的影响,升力较小,前面机翼较后面机翼容易失速,导致低头,所以不易进入失速螺旋,实际试飞时(收油,升降拉到底),进入不了螺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在中间靠前的位置,后面机翼由于受到前面机翼下洗气流的影响,升力较小

哦,我的是中间靠前5cm左右,不过我的前面是后面翼展得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列翼恐怕不仅仅是加大尾翼那么简单 虽然本人没搞过 但是理论上感觉
1.重心应该是两个机翼(最好是一样的 ...

重心在前后翼所产生升力的合力处,也就是两个机翼中间靠前的位置,由于前翼下洗气流,后面的机翼升力小一点
机翼控制类似两个三角翼混控,打副翼时前后机翼副翼动作相同,打升降时,舵面动作与你说的一样(拉升降 后翼舵面上翘,前翼下翘 反之舵面随之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意思!有创意!给大家介绍下操纵的感觉,还有中心位置啥的?

哈哈,宇也来捧场了,可惜只有一张照片:)
天行者机翼翼展大,做成串列翼机动性不好,但适合fpv

网友:
很好玩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面机翼由于受到前面机翼下洗气流的影响,升力较小,前面机翼较后面机翼容易失速,导致低头,所以不易进 ...

也就是说后面的迎角比前面的迎角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后面的迎角比前面的迎角小?

嗯嗯,机翼的安装角一样,但后面机翼相对于气流的迎角比前面的小

网友(2016-06-12):
天地飞2.4g 高频头,5针脚的定义你知道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