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遥控器S1 S2 S3的含义

楼主(2014-11-26):
新人真心求解 DJI Phantom 2 Vision Plus 遥控器上的左S1 S2 S3以及右S1 S2 S3 代表了什么 是GPS 姿态 手动这三种模式吗 如果是 请问分别的含义是什么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请先尝试连接电脑设置。一般最上面是GPS模式,即GPS定点,悬停准。中间是姿态模式,即飞控控制,新手慎用,此模式不设GPS定点,是定高,控制灵活。是下面一格,可以设置为手机或恣态或失控返航。一般建议设为失控返航,即打到第三格,精灵会自动返航,无需关控。

网友:
自己看清说明书,否则炸鸡不要怪DJI

网友:
说明书!说明书!要多看看的好

网友:
   精灵的设置是  最上边是gps模式。  另外两挡都是姿态模式。

网友A:
S1最上是GPS模式,依次往下是姿态和手动
S2是IOC设置,依次是关闭,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

网友:
说明书要多看看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最上是GPS模式,依次往下是姿态和手动
S2是IOC设置,依次是关闭,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

谢谢 虽然依旧不明白IOC是什么 但是都在最上面就可以了对吧

网友B:
新手可怕,飞前熟读说明书,否则早晚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可怕,飞前熟读说明书,否则早晚炸机!

已经习惯炸鸡了

网友:
这年头已经没人看说明书了么……

网友:
建议大疆说明书用红色大号字警示标题,不看说明书飞行后果自负。

网友:
IOC是智能航向控制
最好还是看看说明书哦

网友(2015-02-02):
引用 网友A:
S1最上是GPS模式,依次往下是姿态和手动
S2是IOC设置,依次是关闭,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

S1与S2是不是标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1最上是GPS模式,依次往下是姿态和手动
S2是IOC设置,依次是关闭,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

我用串口读出来的数据左边是S1,右边是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