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3d图传

楼主(2014-11-26):
一直在关注FPV,头追,视频眼睛设备比较齐全了,图传和osd这块还没太搞清

想找一种能配合双摄像头的3d图传,并且找一种能配合3d的osd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设备。

网友:
王中王呢?

网友A:
3D本身是一个图象 如果你想在图传里完成两个图象合并处理 那图传一定是个带图象处理的东西 世面上没有 做图传的没跨度到做图象处理的范围
不过有些3D摄像头好象带这种功能 最关键的就是把左右的图象合并这一步 其实和图传没有关系 市面上没有带两个视频口的图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本身是一个图象 如果你想在图传里完成两个图象合并处理 那图传一定是个带图象处理的东西 世面上没有 做图 ...

谢谢啦,明白点了,
还有个问题如果往两个图像上都叠加osd能看清么

网友A:
理论上能吧 因为都在一个平面 只是OSD没有3D效果

网友:
没有3d图传,osd的问题,只接一边,直接接在左眼或右眼摄像头上,传回来一合成,就是战斗机感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明白点了,
还有个问题如果往两个图像上都叠加osd能看清么

只叠加一个。。。。两边都叠加,会花,3d是从两个方面提供立体感觉的,1,是物体不同角度图像的些许不同,2,是物体在左右眼图像中的位置不同,所以看3d图像时,两眼看同一物体,焦点其实会随物体不断变化的,这时你固定边距的osd叠加图像就会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能吧 因为都在一个平面 只是OSD没有3D效果

战斗机前的屏显效果,景物是立体的,像是透过osd看景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叠加一个。。。。两边都叠加,会花,3d是从两个方面提供立体感觉的,1,是物体不同角度图像的些许不同,2, ...

是啊,就是osd图像定位的问题,如果随便叠加,应该不能同时看清osd和图像。不知道怎么把osd定位到一个合适的焦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