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星海公园航拍 华科尔3D云台 ilook+高清摄像机 350PRO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4-11-26):
第一次发视频,还请诸位指教。

网友A:
不错,就是有果冻

网友B:
后期编辑还可以做得好一些。星海公园去过两次,很喜欢!视频没有突出公园里有特点的书、脚印、乐队等,还有去公园的人的精神面貌。呵呵 我是新手 瞎说两句。不要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期编辑还可以做得好一些。星海公园去过两次,很喜欢!视频没有突出公园里有特点的书、脚印、乐队 ...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是有果冻

出现果冻。减震球是软了还是硬了?

网友:
这画面不像是2D云台啊,看来华科尔跟大僵还有有不少差距的。但是华尔科的图传一天控我还是很喜欢的!!!

楼主:
华科尔的3D云台。

网友:
机子有点儿晃啊,定点效果一般?

网友:
挺好,是不是编辑软件的原因,清晰度变低了,用会声会影还是挺清楚的。

楼主:
拍的1080的。效果还行。上传以后就变成720的了。

网友C:
画面震动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面震动太厉害。

有啥改善方法。

网友:
这种机器的震动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在桨和云台上下功夫了。

网友:
ilook  帧率的原因吧 拍出来是多少帧的??

楼主:
ilook+   好像是30的帧率

网友:
除了果冻,其他都很好,简单玩玩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2015-10-01):
果冻是啥意思啥意思啥意思。。。重要的话说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