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410输出齿修复,处女贴,勿喷

楼主(2014-11-26):
此贴针对:穷人、小炸、输出齿!
废话少说:1、工具准备
2、舵机
一般就扫两、三格齿
3、铜帽子
有点紧,不过,相信大家都喜欢紧的
4、出中心的塑料套(插电位器的)
这个套子并不紧,找颗螺丝不用拧太紧,用手就可以扯出来
5、掉塑料套子上的小揪揪,然后换个方向把塑料套进去,插套子这里你可以选择旋转120°或者180°,理论上120°可以多炸一次,但穷也要有底线啊,我建议180°,如果觉得不牢靠,用烙铁熔一坨塑料上限位的键槽。再用刀把补上的塑料平整。
6、试: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一般情况下就跟新的一样,除非有小齿受了伤

1、工具

1、工具

2、拆舵机

2、拆舵机

铜帽子

铜帽子

3、拔掉铜帽子

3、拔掉铜帽子

5、填补键槽

5、填补键槽

5、切平整

5、切平整

网友A:
金属齿都会扫啊。这个炸有点厉害

网友:
好方法,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齿都会扫啊。这个炸有点厉害

扫齿很正常呀,铜跟铝合金,又不是钢齿

楼主:
谢谢捧场,谢谢支持,赚点积分

网友:
这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B:
最佩服的还是舵机测试仪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5381

看了你的帖子我真是醉了,螺丝想出来用反丝攻,不过想办法夹持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佩服的还是舵机测试仪供电

这个只适合测试小舵机和接收机对频,大舵机我不支持,毕竟本子只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