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声音

楼主(2014-11-26):
锁尾
舵机
用手转动时有轻微的扫齿声音,打开未发现扫齿,塑料齿轮的,请舵机高手解释下

网友A:
齿轮间隙太大..................猜嘀

网友B:
如没扫齿,齿可能不是很顺,卡齿吧,齿跳声,我也是猜的``

楼主:
一个方向有,一个方向没有

网友C:
我的215 通电以后 转动速度不均匀,前面慢,突然一下子就到底了,但是没有扫齿,估计是电位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