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inspire。一开被它的“创新”震精,但仔细一想,这货~~~~还是个噱头!

楼主(2014-11-27):
再议inspire。一开被它的“创新”震精,但仔细一想,这货~~~~~还是个噱头!

1,这种变形结构会省重量吗?相较于传统收放脚架,inspire的变形机构需要两根连杆,一个螺杆舵机,以及机身部分和机臂部分的若干可活动的连接件。这些组件加起来会比两套收放脚架更省重量吗?明显不能!

2,变形机构会比收放脚架更加不容易拍到螺旋桨吗?我进行了一个有趣的模拟,由于我手头没有实机,很多数据都是估算的:假设该机轴距600,机臂的上翘和下摆的角度各为30度,那么机臂的上下活动行程也只有245mm。市面上对应600轴距的脚架也基本是240左右的腿长,所以变形机构不会比收放脚架有更好的拍摄视野。

3,变形结构稳定吗?这个恐怕要靠计算来推论,我手头没有实机,无法测量它的连动机构的个零件尺寸,也就无法计算从机身到电机端的结构虚位到底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不过这套变形机构从螺杆舵机到动力电机端至少有8个活动连接件,每个连接件都不可能是完美配合状态,必然有配合误差,虚位幅度还不是这8个活动连接件的配合误差的简单相加,有些地方甚至是多倍放大的。而多轴一开始同电直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基本没有机械连接件,所以整个系统比较稳定,几乎可以忽略虚位的影响,更无需维护,但inspire却“创新”性地把多轴的这个优势彻底抛弃了。

4,变形结构对飞行稳定或飞行性能有帮助吗?答案明显也是否定的。论坛里的老鸟都知道H型机架有一个通病,就是机身结构软。而inspire把这种“软”演绎到了极致。大家仔细想想就能明白,普通H机架由两块碳板和若干连接件都无法保证的机身刚性,inspire只用一条碳管就能做好吗?更不要忘了这条碳管还不是紧固连接,它是由螺杆舵机定位的活动组件。

5,4K~~~我没有实机,没见过它的原始拍摄视频,无法定论。不过我想当然地觉得,如果17999的价格,哪怕拍摄效果能达到5D或者GH4一半的拍摄水准,佳能和松下都可以不活了~~~~

6,图传数传遥控一体化。说实话这事儿一开始挺震撼我的,但是仔细一了解~~~~它实际上还是三套独立的收发系统,并不是像我一开始以为的那样是三种数据混成到一套收发系统里的,那这就没啥可NB的了,这事儿东莞深圳一堆人分分钟可以搞出来,不过人家不搞罢了。为啥不搞?道理很简单,有点儿无线电常识的玩家自己装机的时候都会把不同的无线设备之间的放置距离尽量拉大,3套无线电收发机构做到一个盒子里,不是自己找麻烦么,谁会买这样的产品哦~~~~

7,最后,DJI在inspire上现在真正能做到独步天下的,估计就只剩那套据称可以达到1.7km通信距离的高清图传了。我在TB上似乎没有发现除了DJI以外,还有哪家供应商能提供距离超过200米的高清无线图传的。现在市面上一般都是以色列的WHDI方案以及intel的WIDI方案,两者的定位都是家庭高清图像无线传输,对传输距离不敏感。而FPV玩家和航拍团队只需要用视频取景而已,对他们来说,距离远比清晰度重要。需要使用高清图传的也就只有需要实现高清直播的电视台了,不过直播节目一年才有几次啊?你说电视台是自己买划算还是租航拍团队的划算?自己买电视台不划算,租赁的话,航拍团队不划算,横竖都有点鸡肋吧?

最后,是我自己的总结:DJI这一回在“创新”上确实是下足了功夫。不过如果从善意的角度来理解,这次“创新”是整个项目团队到老总的思路临时性短路;从商业的角度来理解,这次“创新”在于他们以一个全新的方式,用非必要的、但是却更复杂,更昂贵的结构,从客户的口袋里掏出了更多的钱。
最后的最后,再纠正一点我之前的误解,第6条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是用三套不同的无线电收发系统来实现数图遥控一体的,但是从DJI官方公布的规格书来看,其原文是~~~工作频率:922.7至927.7Mhz(日本版);5.725Ghz~5.850Ghz(非日本版);2.4Ghz~2.483Ghz。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有日本版和非日本版的标注,所以错误理解为3个频段共存,现在看来也许只有两个频段,特此致歉,伤害了各位DJI粉丝的感情实在是我的过错!不过对于此条后半部分的分析我依然坚持。多个频段的无线收发频段集成在一套收发系统里,个人认为实在不是啥明智之举。

网友:
造型还可以,实际效果不看好,那收放结构是软肋,时间久了虚位大,而且很精贵,不能碰,

网友A:
看完这贴,发现楼主很有喷子的潜质,半瓶醋.......

网友:
纸上谈兵,半桶水......

网友:
机子确实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这贴,发现楼主很有喷子的潜质,半瓶醋.......

喷劲十足。喷一下也好。DJI嘛,成长需要损友。

网友B:
半桶水。。。。。满篇都是我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这贴,发现楼主很有喷子的潜质,半瓶醋.......

能给定义下啥叫“喷子”吗?我通篇都是理论,觉得我说得不对的可以讨论啊,没必要“升华”到人格评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桶水。。。。。满篇都是我认为。。。

那您认为我应该怎样呢?买台inspire回来拆解测量给您看?我实在达不到这种“有钱 任性”的程度。

或者您认为“我认为”的哪些地方有问题呢?还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C:
复杂的机械结构决定了故障率,所以我玩多轴一向是简约。以达到目的为主的简单。

网友:
楼主不用急,时间会证明一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复杂的机械结构决定了故障率,所以我玩多轴一向是简约。以达到目的为主的简单。

说的好!  看看人家Jimmy的机架,超轻,2213就带微单飞半小时了,多实用啊。当然了很多人也是外貌党,看到喜欢就买了,比如SKY-HERO那笨重的真是……

网友:
会买的都是土豪,土豪不会在意这些的,在意这些的都自己组机子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好!  看看人家Jimmy的机架,超轻,2213就带微单飞半小时了,多实用啊。当然了很多人也是外貌党,看 ...

老周的机架其实缺陷还是不少的,太追求极致的轻了,其实如果材料厚度加点也重不了多少但是强度可以增加很多,低强度的机架在低重量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是重量过了它能承受的那个点,就变成震动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好!  看看人家Jimmy的机架,超轻,2213就带微单飞半小时了,多实用啊。当然了很多人也是外貌党,看 ...

不过看干什么用了,不得不承认inspire的造型外观确实酷,还有创新性,可以说相当棒,但是我感觉并不实用。我本人是以实用为主。所以不是很喜欢这个了。。但是如果当科幻片里的飞行器,那inspire可能就非常不错了。。

网友:
LZ分析得挺有道理的啊,我觉得DJI要先搞定飞控的可靠性,太多BU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定义下啥叫“喷子”吗?我通篇都是理论,觉得我说得不对的可以讨论啊,没必要“升华”到人格评判吧? ...

别的不说,就说图传数传遥控一体化这块,你真的了解过吗?都不需要买回真机来研究,如果你真了解了,就不会说出什么“不同无线电.........”的无知话语了。任何一个对大疆了解过的模友,都不会把大疆高清图传这块作为喷点的,所以你根本没有去了解过大疆,然后就来这吐槽了,所以对于你这样的人,我只能定义为“喷子”,而且还是“低级喷子”。

网友:
哈哈 确实有点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您认为我应该怎样呢?买台inspire回来拆解测量给您看?我实在达不到这种“有钱 任性”的程度。

或者 ...

前四点不做评论,,没有看到实机,这些都不好发言。

第五点   你混淆了概念了,,17999的价格是能拿到直接到手飞的价格,,同样的价格你上5D或GH4能得到啥??单机和一两个镜头而已。。而且。你拿1/2.3 英寸的CMOS和APS全幅CMOS来对比,欺负人啊,。4K摄影本来就是索尼 Exmor R CMOS传感器本身功能,硬件素质就摆在这里,剩下要看优化了。但是在原片还没出来的情况下你就胡乱对比,还拿卡片级传感器和单反级传感器对比。这本身就不合适。

第六点  话说,inspire就两套收发系统,怎么成三套了??别把数传给单独踢出来啊,,一体化人家不搞??哈勃森满头黑钱,华科尔泪目,一众厂家泪奔。。2.4G和5G两个频段的收发设备,理论上是根本不会相互干扰的,所谓的无线常识基本上都是在使用了质量不合格设别的情况下得出的经验罢了,输出端不带好一点滤波导致干扰到别的设备,结果责任全都推在无线干扰上面,简直坑。在不了解原理的情况下就得出多套无线塞一个盒子是愚蠢的行为这个结论,,实在有些,,这容我多说一句“信号之间干扰不干扰,频段是一个方面,但真正重要的是靠整套系统的设计”第七点 关于你说说的鸡肋问题。。。

航拍方面我并不是很了解,不好多说啥。但是电视台的广播车可没你想当然的闲的要命喔,,你平时看时事新闻时常看到的现场直播难道不是广播车的功劳吗??

要我说,很多事情别那么想当然,,先入为主只能导致论据的片面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四点不做评论,,没有看到实机,这些都不好发言。

其实我说的这些都是从理论上来分析的,我也只是讲道理,对不对大家自己权衡。

第5点我也实在没有欺负IN的意思,我只是想说,这个4K也就是个卡片机的效果了,不要指望它能多强。我想你可能误会了我的本意。或者是我的语气让你误解了,我道歉!

第6点究竟是两套还是三套我现在仍无法确认,这里也需要道歉,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是不应该言之凿凿说是3频合体。不过它的通信收发至少也是两套。我的10C用的frsky2.4G发射机会干扰到5.8G的一体化显示器,两者距离大概10cm(直接固定在遥控器的设备架上的),飞机一起飞,图像就开始不同步,并伴有雪花。滤波器有没有效果我没有测试过,原来是打算买个滤波器搭配罗美1.2G的,但是看评价好多人都说没用,最后还是用的5.8G。然后再转过头来说数传遥控一体,800块的乐迪遥控器也能做到数据回传,更不要说好多年前就出来的18mz和14SG之类的了,所以窃以为遥控数传合体也算不上啥“创新”,DJI做到的无非是把回传的数据叠加到图像上了而已。

第7点,我相信我是有发言权的,我就是电视台的技术人员,我们节目主管也找我聊过想把IN用于高清节目直播,所以我才开始仔细研究inspire,所以我才会一开始震惊于大僵的创新,但是看到规格书里的3个频段后又开始质疑这种创新究竟有没有价值,直到最后突然醒悟,这就是一个最脆弱的H型机架,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花比别的型号贵一倍的价格买一套更不稳定的航拍系统回来呢?

另外,电视台的直播车确实闲得要命,我们台的直播车一年也就出动个两三回而已,但是直播车跟IN不同,直播车可以跟电视台的所有摄录设备完美对接,但是跟IN很难对接,而且直播车上布满了高功率的发射设备,接收设备,这样的电磁环境下大僵的产品能稳定工作吗?我只能表示怀疑。这还没说IN可能给直播活动带来的人身安全的风险~~~

网友:
至少结构金贵是真心的,小炸都炸不起

网友:
这有什么好吵的,你不买有人买,有没有问题的话以后都会知道的

网友E:
看来LZ是真的一无所知,这货已经上手搞过了,来详细讲解一下

1.Inspire1整机起飞重量接近3公斤,飞行时间跟精灵2基本相当
2.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已经可以避免穿帮
3.基本无虚位,飞行稳定,飞行性能不弱于某些所谓运动向的机架,绝对不要小瞧dji的设计能力
4.机架飞行中一点不软,不要拿diy的那些H4做比较,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5.实际水平比黑狗4好一点,如果只说航拍的话,不变形镜头、远程可调一切参数,有集成在遥控波轮上的曝光控制以及斑马纹曝光警示,秒杀狗4好多条街了。
6.控制和图传以及地面站是整体数据链,上下行一体的,都是一个频段,不存在所谓串扰问题。图像延时比之前lb有优化,但是飞远了还是偶发马赛克,遥控距离略优于futaba系统,无延时。就这个集成数据链也秒杀其他飞机厂商N条街了。
7.dji的高清图传不是做直播用的,当然偶尔近距离应急一下也未尝不可。1.7公里需要非常干净的电磁环境才行,城市内不出问题的距离可能有个三四百米,毕竟现在2.4g频段太挤了。

最后总结下,这货还是重新定义了一体化摄录多轴的,虽然都只是现有技术的优化和整合,但是这玩意不是你想整,你想整就能整。目测跟市场上的友商又拉开了若干年的距离。

利益相关:Inspire1目前已经拿来在电影组里实际工作测试了,当然只是备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LZ是真的一无所知,这货已经上手搞过了,来详细讲解一下

1.Inspire1整机起飞重量接近3公斤,飞行时 ...

谢谢你提供的感受和评价。

我发贴也只是为了吸引更多人来讨论,本意也不想诋毁或者贬低大僵。当初注意IN也就是因为台里有人想将它用于航拍和高清直播,所以了解了下。我没有真机,也不会花这么多钱去买这台机,不抛砖,怎么能引玉呢?

你的主观评价,也许比我的理论分析有力得多,但是至少第2条,我已经看到了好几条魔友放出的飞行视频可以看到桨入画了,甚至超过了屏幕中线(起飞前在地面看到了DJI的logo,所以都有可能是官方视频),以至于有人怀疑是不是没有收脚架(不过IN好像是自动收脚架的吧?)

另外,我看到的所有视频都或多或少有果冻现象,更好的理想化视频我没有看到过,或许你可以帮我找几个来让我见识下。

飞行手感好,图像质量好不止您一人这么评价,我也见到其它魔友这么说,并且他说图像2Km时依然清晰稳定,我完全没有理由不相信,不过我的讨论范围也并没有涉及操控性能这一方面。飞行手感主要由飞控、电机和桨决定,机架帮忙或者帮倒忙的幅度有限。虚位什么的最主要会影响到的就是机身的稳定性,包括谐振共振引起的果冻现象。

并且就在刚才,我跟我们boss汇报说很多人反映IN操控性能不错,图像质量据称优于3+,高清图传2Km图像依然稳定清晰,我其实也觉得不差钱搞这一套也挺好,不同经济状况的人对性价比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或许这就是您所说的“档次”)。不过最后我多嘴了一句,说有人反映有果冻,然后老板说那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LZ是真的一无所知,这货已经上手搞过了,来详细讲解一下

1.Inspire1整机起飞重量接近3公斤,飞行时 ...

纯讨论:
1.拿I1和精灵比续航不太合适吧,用的电池也不一样电机也不一样负载也不一样(而且是差距悬殊)。我觉得就算要比也要和S800之类的大负载机器比吧。至于楼主想说的,是“省去脚架改用连杆机构是不是真的减重了”,这个问题没有回答。如果您是搞过I1的,您是不是可以把I1的连杆和蜗杆机构的重量与其他DJI的可收放脚架的重量对比一下呢?
2.穿帮问题,这个确实I1的情况要好些,毕竟上扳角摆在那里。楼主用量化方式论证了I1所谓的改进其实只是噱头,虽然是估算,但是至少说明了I1拿拍不到脚架来宣传没那么神。至于您说绝大部分情况下都避免了穿帮,那其实所有DJI高端航拍设备只要下沉式云台设计都能绝大多数情况下避免穿帮呀。
3.虚位问题不需要论证,一定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是有活动部件就有容差,这个世界上没有东西是严丝合缝的。另外这些活动部件在耐久度上也会经受考验,新机器总是好的,用久了呢(这个主张与虚位的论点无关)?至于DJI的设计能力,实际上工业界做机械臂的早就甩DJI好几条街了,所以也没有什么神奇的。也许DJI在航模和航拍领域是大牛,是开发了创新产品,但是这些技术本身都不算什么。
4.飞行软不软的问题,I1和H4布局方式就不同,又没有数据,不做评论。
5.镜头问题,我不懂,不做评论。但我愿意相信专业做相机的要好于做会飞的相机的。
6.链路问题,和3一样的主张,也许在航模航拍界是很牛,但是技术本身没什么。专门做遥测的技术公司玩起来也是分分钟的事,只是他们没有做航模航拍市场这一块。
7.赞同您的说法。I1不是用来做高清转播的。

总结:I1确实甩开了同类产品很多,但是它号称的创新也只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它只不过是把原先别人不敢用或者用不起的东西用上了罢了,当然,这也是DJI的本事,这必须得承认。

欢迎讨论指正

网友:
过个半年1年的就知道好不好了

网友:
从结构细节上说确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这机最大的用处就是土豪拿出去装B用的

网友:
怎么就不讨论一下它的核心-----飞控???

网友:
没钱也能任性

网友:
飞控核心目前从手感和闪灯模式来看应该是在naza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另外把dji跟所谓工业机器人公司以及航空级的数据链比,太高抬了,真的高攀不了啊。要比也要把价格拉到一个数量级上去比是不。
虚位目前下来真的没有,飞机震动也很小,声音很轻。
我是从一个实际用户角度来说的,自认为应该比没用过的人客观些,果冻这东西,我们用的这台目前基本没有,因为目前还没有正式出货,可能会随试产批次不同而有区别。但是减震球排布确实不太好,挂载的横向晃动比较明显,可能是由于要将就机身宽度的原因。视频非常锐,颜色油,直出就非常漂亮,片子目前不便放出,见谅。

网友:
对这个机器只能说,有料就能任性啊。。。

网友:
我觉得这次和技术更新什么的无关,完全是为了填补一个产品空白,精灵和s系列之间的一个空白,精灵配齐了89千,s系列配齐了怎么也要23万吧,这个17000全搞定。真的没什么创新

网友:
发现肯定要一步步来  并不是一开始就能达到完美  如果你不走出这一步  或许十年之后本应……虽然不我也不知道   但有改变就意味着进步的可能   思维僵化就没有发现的空间   好吧  虽然我已一个小白的身份说这些有点装逼的成分  但这就是我想说的

网友:
我买了一部  还没有发货

网友:
现在是眼球经济,DJI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就能吸引眼球,至于这个东西好不好,  还需要时间的验证,并不能说 DJI的东西就是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说的好!  看看人家Jimmy的机架,超轻,2213就带微单飞半小时了,多实用啊。当然了很多人也是外貌党,看 ...

Jimmy的机架什么样?没听说过哦,能给个链接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说的这些都是从理论上来分析的,我也只是讲道理,对不对大家自己权衡。

第5点我也实在没有欺负I ...

第六条我需要 解释一下,,,,2.4G的发射器如果不带好一点的滤波 会出现谐波,,,而5.88G接受范围中谐波也在其中,,,自然会出现干扰。。。这的话 完全是发射机的设计问题,,,为节约成本 各种偷工减料。。出问题在大喊无线设备近了就回干扰,很坑爹。。。。
不过话说现在1.5G的无线环境比2.4G还要糟糕,,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上1.2G呢,,,直接5.8G不是蛮好的吗。。干净不说,,带宽还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六条我需要 解释一下,,,,2.4G的发射器如果不带好一点的滤波 会出现谐波,,,而5.88G接受范围中谐 ...

当初买罗美是打算搭配35Mhz玩远距离的,后面主要是考虑到1.2和35的天线要大很多,所以搁置了。其实1.2的频段更干净吧好像?而且罗美的画质也好点。带宽大不大跟我没关系了,多余的带宽我也无法利用,能利用好现有的带宽搞好视频传输我就满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初买罗美是打算搭配35Mhz玩远距离的,后面主要是考虑到1.2和35的天线要大很多,所以搁置了。其实1.2 ...

1.2G的环境其实不比2.4G好多少。。。主要应用在无线影音监控上面大多监控设备上,发射功率多大于 2.4g很多时候你还真不一定抢得过这些***呢,不过据说这1.2的穿透力满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Jimmy的机架什么样?没听说过哦,能给个链接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9965

网友F:
谢谢回复,是这贴子里的测试机吗?不过还是查不到这是哪款机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G的环境其实不比2.4G好多少。。。主要应用在无线影音监控上面大多监控设备上,发射功率多大于 2.4g很 ...

好吧,反正会不会被干扰也是拼人品了。以后5.8恐怕也会越来越差,因为mimo这玩意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反正会不会被干扰也是拼人品了。以后5.8恐怕也会越来越差,因为mimo这玩意儿。。。

MIMO只是传输策略,跟频段没关系,如果你想说的是路由器的话,2.4G上面就是5G,目前还不知道其他什么常见应用会用到5.8频段,5.8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

网友:
在满足强度的情况下 我认为机架越轻越好 一个收放脚架能搞定的事 大疆非要搞那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回复,是这贴子里的测试机吗?不过还是查不到这是哪款机架呀……

LZ自己做的,有任何问题直接问他就好或者加入他的群

网友G:
尼马,我曾经回复此贴:“这货就是个升级版的大精灵”!---今天才看到被删了!
看来捅到大疆的菊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尼马,我曾经回复此贴:“这货就是个升级版的大精灵”!---今天才看到被删了!
看来捅到大疆的菊花了。。 ...

本坛已经被几个“大财阀”控制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