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心魔友能帮我量一下KDS5.5电机皮带轮的尺寸

楼主(2014-11-27):
因为自己手上没5.5的电机皮带齿,帮一个电机厂商测试一个910KV的电机,原厂22T皮带轮转速不够,想到淘宝定做一个25T的皮带轮,有没有好心魔友提供一下皮带轮的尺寸,要皮带轮的直径,还有宽度就行。

网友A:
皮带轮的直径是根据T数决定的,只要知道你手里皮带的宽度和型号。

网友B:
手里正好有没安装的,还需要尺寸么,晚上回去或者明天白天帮你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正好有没安装的,还需要尺寸么,晚上回去或者明天白天帮你量下

需要,先谢谢模友,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轮的直径是根据T数决定的,只要知道你手里皮带的宽度和型号。

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先谢谢模友,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能留个QQ吗?还有点问题想问你,你加我也行QQ24218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