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pm丢星问题

楼主(2014-11-27):
请教各路大神 ,玩apm一直不明白丢星问题怕飞丢,
问题一
假设上电时apm搜星正常找到home,玩一会丢星,一会又找到卫星,home点变化么?
问题二
自稳,气压定高模式下丢星不影响是吧,没什么现象是吧
问题三
定点模式丢星现象?飞机什么动作,最后炸鸡?

怎样避免近可能丢星?

apm可以设置丢星自动降落么?或者丢星定高什么的?在就是自动返航时丢星,一会又搜到卫星,现象?总体来说就是能否所有模式设置丢星定高什么的,自动降落,防止apm继续犯错,
问题有点多求解答,谢谢

网友A:
GPS就算起飞时是满星 飞起来后由于环境变化等因素也会导致丢星的发生..如果你的GPS失控设置了别的模式就会切过去..如果没设置..那就会飞走....这时候你要切换成其他模式夺回控制权..不要太依赖GPS模式 和RTL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就算起飞时是满星 飞起来后由于环境变化等因素也会导致丢星的发生..如果你的GPS失控设置了别的模式就会 ...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用这么忧心吧,除非你飞到房子或建筑物群去。
1。记录第一次LOCK 星及解锁的位置,Home 点不会变化 ...

恩,谢谢继续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就算起飞时是满星 飞起来后由于环境变化等因素也会导致丢星的发生..如果你的GPS失控设置了别的模式就会 ...

恩,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就算起飞时是满星 飞起来后由于环境变化等因素也会导致丢星的发生..如果你的GPS失控设置了别的模式就会 ...

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C:
9星起飞是比较保险的(实际上看的是HDOP)瞬间丢星问题不大,算法里有过滤短时异常以及惯性导航,不会飘很远。最容易发生错误的是还没有搜到需要的精度就解锁起飞,Home偏得很大,或者从非GPS切到GPS的一瞬间定位质量很差,这种时候最容易出事。一般情况下飞起来定点定住以后就不太会出事了。但是,切记远离金属污染的地方,尤其是铁丝网啊(喜欢在球场飞的要当心),以及厚重的水泥墙(高楼很多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9星起飞是比较保险的(实际上看的是HDOP)瞬间丢星问题不大,算法里有过滤短时异常以及惯性导航,不会飘很 ...

嗯,大神

网友D:
保险起见搜星的时候闪两次才能上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起见搜星的时候闪两次才能上天吧?

apm不闪吧,外置罗盘貌似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不闪吧,外置罗盘貌似闪

收到四颗以上在上天

网友(2015-03-05):
我的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默认是5颗星,我已经设置为8颗。蓝灯常亮再过一会起飞马上切gps仍然会暴走,一定要在天上待一会后才会稳定。貌似这个跟设置5星以上起飞没啥关系,当然飞行环境已经被我考虑进去了。
有的时候比较羡慕民用的,开机搜星后基本就没有啥担心。apm让人又爱又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