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活化石(火狐-100)组装、试飞。

楼主(2014-11-27):
大约在5--6年前,刮起一股火狐风。当时看到它外观很卡通,也买了一台玩玩。由于当年的航模材质,配置。大部分发烧友反应这种小火狐很难搞,能顺利飞起来的成功者很小。可能我的运气好,经过漫长的时间调整,终于把小火狐顺利飞起来。这是当年的视频。

楼主:
后来乐意忘型,在遥控器忘了设置3D程序的情况下试倒飞。。。。。。。后果就不用多说。。。。。。

网友:
火狐确实漂亮,一直想搞一架

楼主:
第一台火狐粉碎后,过了一年,看到某网站火狐200大减价、买一送一。我问他们有没有火狐100.于是又买一大一小2台。收货后一放就是好几年。近日提提神又把小火狐翻出来重新摆弄。 (本板图片和视频均用coolpad8297w拍摄)。

网友:
我的EP100也健在, 但已成為裝飾品.

网友:
向前辈敬个礼

网友A:
老前辈,EP100偏小了点,布线不太方便,
ep200的大小刚好,装上K8改无副翼后,性能非常好,
尾巴锁成一根棍,几乎可以脱控悬停,
而混转率大幅提升,翻飞易如反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前辈,EP100偏小了点,布线不太方便,
ep200的大小刚好,装上K8改无副翼后,性能非常好,
尾巴锁成一根 ...

哥们 你到底是推荐呢 还是不推荐呢。。我都看糊涂了。。

网友A:
回楼上的兄弟,就EP100和EP200来说,我是推荐EP200,
因为这两架飞机的整机大小其实是差不了多少的,
但是EP200的机身宽敞很多,装K8更方便,布线更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的兄弟,就EP100和EP200来说,我是推荐EP200,
因为这两架飞机的整机大小其实是差不了多少的,
但 ...

看店家出了ep220,说是200级最终版本,旋翼头做工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的兄弟,就EP100和EP200来说,我是推荐EP200,
因为这两架飞机的整机大小其实是差不了多少的,
但 ...

我考虑的是  耐炸程度和250 450差不多。。。性能又不见得比他们好 考虑到配件问题。。又犹豫了 所以入了100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的兄弟,就EP100和EP200来说,我是推荐EP200,
因为这两架飞机的整机大小其实是差不了多少的,
但 ...

ep220/200就是火狐220/200吗?火狐220/200和天龙250级别前辈推荐哪个呢?火狐貌似可以使用华科尔的rx601接收配devo控?
请赐教。

网友:
火狐220/200和天龙250我都有,
从机身材料料来说,天龙250是碳纤板比火狐220/200的塑料要高档一些,
250桨夹等主要零件是铝合金的,比火狐220/200的塑料要耐炸一些,
200的优点主要在用2S电池,比250的3S要便宜很多,
至于华科尔的rx601接收配devo控,200和250都可以用,(必须刷给力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