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naza lite 关遥控测返航,立马炸鸡

楼主(2014-11-27):
昨晚首飞naza lite 我确信都设置好了,GPS模式,因为第一次飞naza,以防万一所以我在高度5米的时候准备测下失控返航,结果关掉遥控器等了2之后,它直接90度翻转炸鸡了,断了根GPS杆子,一只桨,这是什么情况???求高人解答

网友A:
1、确认失控保护设置有效?可在调参时检测;
2、确认起飞前GPS工作正常,搜星达到6颗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认失控保护设置有效?可在调参时检测;
2、确认起飞前GPS工作正常,搜星达到6颗以上?

星数肯定6星了,至于第一条,我回家再测测看,谢了

网友B:
一定要在调参界面确认关控后蓝色区域指示到失控保护状态,另外,遥控器是否也设置了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在调参界面确认关控后蓝色区域指示到失控保护状态,另外,遥控器是否也设置了失控保护。

我问客服了失控保护不必设置遥控器,因为遥控器都关了,没意义了,我全程都是绿灯闪无红灯,说明GPS信号充足的,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主控没有自动跳到失控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问客服了失控保护不必设置遥控器,因为遥控器都关了,没意义了,我全程都是绿灯闪无红灯,说明GPS信号 ...

这个客服半瓶子醋吧。失控设置遥控器,设的正是接收机在丢失信号(比如关控)后的行为....

网友D:
naza 专区不让发这种贴吗?

网友:
DeathFlip又出现了,我朋友NazaLite也出现过,他也是在返航的途中,最后都下降到接近地面了突然翻机。

网友:
用的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客服半瓶子醋吧。失控设置遥控器,设的正是接收机在丢失信号(比如关控)后的行为....

难道失控保护是接收机控制收油门? 不是主控行为?

网友E:
失控保护当然要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失控保护当然要设啦·············

大疆客服难道真这么2么。。无语了

网友:
肯定失控没设置好....

楼主:
都回复半天啦。。。naza lite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失控保护是接收机控制收油门? 不是主控行为?

两码事。主控不是先知,它也得知道什么情况才能行为。

目测:
1) LZ没用S-BUS连接,而是一捆线那种。
2) 主控上设置了不当的失控保护(有可能是出厂缺省值),比如设置为一旦失控各通道归零,于是乎,主控切到手动模式+满舵。。。。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za 专区不让发这种贴吗?

那边超级冷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码事。主控不是先知,它也得知道什么情况才能行为。

目测:

嗯 是天七的接收,但是我朋友好像也没怎么设置,能成功返航的呢,我跟他设置一摸一样的

楼主: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下次测试,我去掉螺旋桨,正常开机搜星,然后打油门到60%,拿起飞机走远一点,然后我关控看电机是什么状态

网友F:
这个不是naza的问题,纯属楼主个人操作错误,有两点,第一是飞控没有设置失控保护,第二炸鸡的根本原因是遥控器接收机储存有以前设置的失控保护数据,当遥控器关闭时接收机横滚和俯仰通道有输出值,所以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naza的问题,纯属楼主个人操作错误,有两点,第一是飞控没有设置失控保护,第二炸鸡的根本原因是遥 ...

哇,这位大婶厉害,我回去看看是不是这情况,么么哒

网友G:
还是有喜欢关控的..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有喜欢关控的..无奈

不是喜欢啦,是要测试下。。naza 没一键返航,只能这么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回复半天啦。。。naza lite

是天7,D10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天7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客服了失控保护不必设置遥控器,因为遥控器都关了,没意义了,我全程都是绿灯闪无红灯,说明GPS信号 ...

遥控器关闭,接收机还在工作!进入哪吒失控保护设置好,再进入遥控器失控保护页面确认当前数据!
遥控器关闭以后接收机会按照你设置的失控保护输出控制哪吒进入失控保护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客服难道真这么2么。。无语了

大疆客服半桶水,同一个问题几种答复,还是论坛大神可靠点·······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没 我也准备测试 lite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喜欢啦,是要测试下。。naza 没一键返航,只能这么干。。。

看到这里,只能说,仔细看说明书吧,一键返航真的有。

你把说明书通读一遍,确认完全看懂并逐一按照执行,什么问题都没了。

网友:
先在调参软件中测试关控后会跳到失控保护,然后检查控上失控保护设置是否有误。

网友:
遥控器居然不设置,不炸反而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是天七的接收,但是我朋友好像也没怎么设置,能成功返航的呢,我跟他设置一摸一样的

你把遥控器关了,naza怎么知道的?还不是通过接收机知道的,所以必须设置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是天七的接收,但是我朋友好像也没怎么设置,能成功返航的呢,我跟他设置一摸一样的

天7有失控保护   默认的是油门最低  可根据需要设置为想要的动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里,只能说,仔细看说明书吧,一键返航真的有。

你把说明书通读一遍,确认完全看懂并逐一按照执 ...

客服说没有一键。。说明书大致看了下,没仔细看,现在我再复习一遍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耐心解答,小弟今晚下班回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客服了失控保护不必设置遥控器,因为遥控器都关了,没意义了,我全程都是绿灯闪无红灯,说明GPS信号 ...

客服是谁曝光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问客服了失控保护不必设置遥控器,因为遥控器都关了,没意义了,我全程都是绿灯闪无红灯,说明GPS信号 ...

你的飞机迟早在死在那个鸟客服手上。我上次就是因为第一台机子提控后,叫商家按第一台的重新装了一台,遥控器用原来旧的,后来飞中失控直接自由落体,当时找不到原因,好在损失不大,后来在一次飞中,测试关控,飞机也直接自由落体,问了商家,他才记得没叫我设置遥控器,后来设置遥控器里的失控保护后,再测试,失控返航成功了。我的遥控是天地飞9,里面有一个设置是失控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飞机迟早在死在那个鸟客服手上。我上次就是因为第一台机子提控后,叫商家按第一台的重新装了一台,遥 ...

对的啊,昨天我设置失控保护了,根据泡泡的教程的,但还没试飞,NND客服气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在调参界面确认关控后蓝色区域指示到失控保护状态,另外,遥控器是否也设置了失控保护。

网友:
换目前很火的P2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下次测试,我去掉螺旋桨,正常开机搜星,然后打油门到60%,拿起飞机走远一点,然 ...

不需要这样搞,主控接上调参软件后,然后关控,注意看飞行模式的位置有没有跳到失控保护,没有的话,就是没设定好

网友I:
naza lite关控返航没试过,一键返航功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naza lite关控返航没试过,一键返航功能有的

你这倒过来了吧,没有一键返航

网友:
没自组过Naza不知道 但是说说我的APM吧 从来没设置过遥控器 只在飞控上设置了FailSafe返航 关控测试过 正常进入失控返航模式了 所以我觉得要求设置遥控有点不妥 倒是应该在地面检查好是否在失控时进入失控模式

网友:
是不是有磁场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