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入了500L的伙计们比较下500L的十字盘和老500十字盘的大小~

楼主(2014-11-27):
如题

从图上看,貌似500L的十字盘三个斜盘球头有加长,麻烦入了500L的模友比较下500L的十字盘跟老500的十字盘,看是不是大了一圈。

如果真大一圈,那解析度将会提高不少,呵呵~~

用在老500上也不错咧,多谢啦~~~

期待回答。

网友A:
尺寸没有大   三颗舵机球头加长了   能买到三颗加长球头换上去即可

完美兼容V8算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尺寸没有大   三颗舵机球头加长了   能买到三颗加长球头换上去即可

完美兼容V8算法

我也这么觉得,谁有2个十字盘的赶紧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么觉得,谁有2个十字盘的赶紧对比一下~

相信我  老十字盘 和新十字盘我都用过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没有大   三颗舵机球头加长了   能买到三颗加长球头换上去即可

完美兼容V8算法

多谢~

老款十字盘V8里面60%都正负12度螺距了,解析度差得一塌糊涂~~

估计此帖一出,鸭子也不会单独贩卖加长球头了~~

网友A:
对了      螺距拉杆球头新版改为垂直  实际上那边的尺寸要比旧版要短一些

如果想省钱就换球头  想完美干脆整个十字盘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      螺距拉杆球头新版改为垂直  实际上那边的尺寸要比旧版要短一些

如果想省钱就换球头  想完 ...

明白了,您意思是FBL拉杆变得更靠近主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螺距拉杆球头新版改为垂直  实际上那边的尺寸要比旧版要短一些

如果想省钱就换球头  想完 ...

买啦~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您意思是FBL拉杆变得更靠近主轴了~

对的   你看两个是十字盘   老款的上盖是整圆的  新款是长圆的
老款螺距栏杆应该是几乎垂直主轴  新款的螺距拉杆是个倒8字形状~

网友:
大小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加长球头之后混控比好些。

网友:
可以换新的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你看两个是十字盘   老款的上盖是整圆的  新款是长圆的
老款螺距栏杆应该是几乎垂直主轴  新款 ...

多谢多谢,搞明白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尺寸没有大   三颗舵机球头加长了   能买到三颗加长球头换上去即可

完美兼容V8算法

十字盘外盘加大和集体螺距没关系吧,难道亚拓把大桨夹摇臂也加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老款十字盘V8里面60%都正负12度螺距了,解析度差得一塌糊涂~~

只把外盘加大不会影响集体螺距,而且外盘加大,内盘减小打舵解析度会大很多,如果大桨夹没变,你设置循环螺距可能会跌到80以下。所以适得其反。

网友A:
改变十字盘尺寸就可以了,不需要加大浆夹臂,500l已经达到85左右了。

网友:
博士入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把外盘加大不会影响集体螺距,而且外盘加大,内盘减小打舵解析度会大很多,如果大桨夹没变,你设置循环 ...

对啊~
我一时糊涂了,多谢提点,呵呵……
看来还是要换新款十字盘才好的

楼主:
木有啦~~
只是看新500解析度有木有提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十字盘尺寸就可以了,不需要加大浆夹臂,500l已经达到85左右了。

嗯,多谢~
考虑换个十字盘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多谢~
考虑换个十字盘看看。

你该飞大机子了

楼主:
屌丝一个,大鸡鸡搞不起,飞飞450就好啦~~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屌丝一个,大鸡鸡搞不起,飞飞450就好啦~~哈哈~~

哎,你还真矜持。

网友:
不知道500的DFC改FBL套件什么时候出来。

网友:
请问新款的编号是多少的???正好坏了一个。。

网友:
编号H50H002XX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