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4-11-27):
玩具车的马达上有些是3个104.有些是1个,请问这个有什么区别吗?是1个就可以了,还是3个对电机更加好?谢谢

网友:
消火花电容,1个就可以了,3个理论上更好一些。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
消除火花的,

网友:
消火花干扰

网友A:
104很便宜的,建议楼主在正负极之间,正和外壳,负和外壳这3处焊上电容。

减小电机对遥控信号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4很便宜的,建议楼主在正负极之间,正和外壳,负和外壳这3处焊上电容。

减小电机对遥控信号的干扰。

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不懂来学习了

网友:
俺是搞电子的,每个IC周边的正负极上都要上一个104(就是0.1uf电容),有效的仿制高频纹波对芯片的干扰;

网友:
消除火花,芯片中加小电容消除高频干扰,加大电容消除低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