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枪控如何设置XXD电调问题

楼主(2014-11-27):
  为了做只简单实用的风力救援船,淘了一套“新西达XXD A2212 KV1000+30A电调+1045桨”,但用接枪控后,电调送上电,电机不立刻转,响三下后自动转起来,直到油门最大才停,松开还是一直转。望各大侠赐教解决方法。

楼主:
电调有说明书,但都是针对板控的.

网友:
你的枪控没有油门反向设置吗 控上有几个拨钮

网友:
电调是好盈程序 上电时将油门扣到最大 一样设置的

楼主:
有,能否再具体点,是先设置好反向,扣到最大,再上电吧

楼主:
有,能否再具体详细点,是先在控上设置好反向,把油门扣到最大,再上电。
-----结果电机一开始是没有转,但松开后,又一直转动啦。

网友A:
枪控油门放开是在中间位置,不是在最低点,重新设置油门行程估计也不行,换板控吧,或者买双向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枪控油门放开是在中间位置,不是在最低点,重新设置油门行程估计也不行,换板控吧,或者买双向电调。

只是想尽量利用现有的设备,如果实在不行,用车的双向电调,就是比较大和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