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PX4FLOW有人用过吗?室内定点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4-11-27):
RT 室内效果定点怎么样 好调试吗? 买的是原装还是山寨的?

网友:
瓷砖地 没戏

网友:
好像官方固件是不支持光流定位的,需要自己开发相应的功能。

网友A(2015-04-08):
請問一下樓主:PX4FLOW,現在你搞定了嗎?我不知道為什麼 PX4的USB驅動都沒裝好,C盤里有px4目錄了,但是設備管理器上卻沒顯示,也連接不上地面站軟件QGroundControl。

网友(2015-06-22):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樓主:PX4FLOW,現在你搞定了嗎?我不知道為什麼 PX4的USB驅動都沒裝好,C盤里有px4目錄了,但是 ...

Qground 有一个连接的教程,可以交流一下 但是现在我比较纠结的问题是,怎么用c语言来解码。

网友(2015-12-25):
瓷砖地也是可以定点的

网友(2016-04-08):
引用 网友B:

朋友,可以一起讨论讨论PX4Flow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