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重1.5克.云台上相机前后、左右位置随在调. 改进华科尔G-2D云台

楼主(2014-11-27):
云台上相机位置的调整很重要.左右调还算容易.前后调受固定的云台相机框架限制.一般只好在相机框架后面加配重.增重太多华不着也不方便!本法简单实用.只增重1.5克把相机框架改成能前后调那是太方便了!同理能左右调相机框架那比展相机更简单方便。下面以G 2D云台为例:

楼主:
此板是用剩下的碳板锯下来代用.用其他碳板.玻纤板、铝合金板做更好.螺丝该用2mm的.本人没有.用的是2.5mm的.就这么点儿东西就改变了相机前后调不动的难题.

楼主:
      原理其实很简单.把此片上在 :华科尔G-2D云台配件G-2D-Z-17云台电机架C上.

楼主:
具体操作如图:

楼主:
具体尺寸可根据不同种娄云台来定

楼主:
前后调节范围由螺丝滑槽长度决定.本片长12mm

楼主:
装上相机框架即成

楼主:
放大点看

楼主:
如果厂家把 华科尔G-2D云台配件G-2D-Z-17云台电机架C设计成这样子.把原固定螺孔做成延长槽.具体延长大于8mm.这不难吧!要调相机前后.只消松两个螺丝.即可调整相机前后位置.有无云台厂家做出相机连相机架一起前后、左右能自行调整的云台来??

网友A:
看着好累啊!不过折腾精神赞一个!!!多动手才有乐趣……

楼主:
左右能自行调整相机连相机框架更简单.如图杷俯仰电机轴延长5mm以上.延长多少mm相机连框也随之可调多少.此时只需松电机轴外架上的一颗螺丝即可.还用得着把相机在框架上左展石展吗?

华科尔G-2D云台配件G-2D-Z-03无刷电机(WK-WS-22-001).jpg

楼主:
就是这个电机,把俯仰电机的轴加长几mm.相机连框架即可左右调几mm.如此一来只动三颗螺絲即可自行调整相机在云台上的重心到最佳位置!不过目前自行加长电机轴还有困难.还只得把相机东展展西展展的.哪家云台厂商先做出来?使装调相机不那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累啊!不过折腾精神赞一个!!!多动手才有乐趣……

简单实用又快当

网友:
话说华科尔的云台怎么样?没几个上过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