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303能装别的无刷云台吗?

楼主(2014-11-27):
伟力v303能装别的无刷
云台
吗?无刷云台俯仰能控制吗,是
遥控器
上右下角的那个上下控制吗?

网友:
奇怪,它那不像澄星也不像华凯尔的旋钮式控制云台,旋钮旋到一个位置可以让云台停留在一个角度上,而这个遥控右下角的上下按键怎样控制无刷云台到一定角度后固定在那里?有人试过吗?

网友A:
我用V303,我知道

网友:
你用过了吗,是原装云台吧,效果怎样呀。好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