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如何设置一键返航?

楼主(2014-11-27):
飞了几次2v+,出现了几次险情,一次是图传失效,飞机肉眼已看不到,手忙脚乱了一番,调整图传中继,才收到图像信号;另一次是正在低空穿过一个建筑飞行,突然来电话了,那个⊙﹏⊙b汗!所以很想知道如何设置一键返航,当出现突发事件时能保证飞机回来?现在的设置要等到低电量报警才能一键返航,哪里可以设置一键就回来?

网友A:
看说明书,对自己帮助大,对照调参软件搞明白三1s2s三挡开关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对自己帮助大,对照调参软件搞明白三1s2s三挡开关的作用。

调参软件没看到这个选项,望明示,谢谢!

网友B:
直接关控,就可以返航了,那返航不怎么靠谱,慎用

网友C:
可以在调参软件NAZA-M工作模式下把S1第三档设置成失控保护
飞行中将S1拨到第三档即可自动返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调参软件NAZA-M工作模式下把S1第三档设置成失控保护
飞行中将S1拨到第三档即可自动返航

phantom模式下关控返航是否作为官方建议的安全返航模式? 因为用户在调参软件中切换NAZA-M模式时会被“忠告”新手适合使用phantom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hantom模式下关控返航是否作为官方建议的安全返航模式? 因为用户在调参软件中切换NAZA-M模式时会被“忠 ...

如果您对“失控返航”功能不是很熟悉,不建议您关控来实现失控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您对“失控返航”功能不是很熟悉,不建议您关控来实现失控返航

那么除了naza-m模式的开关设置返航外,您建议用什么模式返航呢?

网友D:
因为2.4G的图传失去连接很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让飞机飞到能看到的地方再拿到控制权?

网友:
左上开关开到最下面HL,拉杆直接往起飞点返回,这么方便的不用

网友:
不熟還是別用!高度有限制多看說明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hantom模式下关控返航是否作为官方建议的安全返航模式? 因为用户在调参软件中切换NAZA-M模式时会被“忠 ...

同问,我也想了解这个问题,Phantom模式下有无安全的一键返航模式(只有关控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问,我也想了解这个问题,Phantom模式下有无安全的一键返航模式(只有关控吗)?

还有一种办法,使用地面站的返航功能,但我不确定在2.4Ghz通道已经失去连接的情况下,这个指令还能不能传到飞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种办法,使用地面站的返航功能,但我不确定在2.4Ghz通道已经失去连接的情况下,这个指令还能不能 ...

地面站说明上是有这样的描述,但一般情况下还是由遥控控制的情形居多,难道只有关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关控,就可以返航了,那返航不怎么靠谱,慎用

那可不是真么说哟,起飞前搜卫星搜到6可以上的话绿灯就会自动爆闪,然后就可以安全的飞行了,不过是要在空旷的地信号才是最好最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2.4G的图传失去连接很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让飞机飞到能看到的地方再拿到控制权?

必须的,同频段的人就会入侵飞机的频段,然后失去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问,我也想了解这个问题,Phantom模式下有无安全的一键返航模式(只有关控吗)?

精灵想要返航智能关控,除非换控

楼主:
自己经过几天研究,发现只有在naza模式下才能设置真正的一键返航,PHANTOM模式下只能关控或设置成地面站模式才能实现一键返航,关控不是最理想的方案,特别当返航线路上有障碍物时,有可能眼睁睁看着飞机碰撞坠机。所以熟练以后还是要切换到naza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