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新手:凤凰是不是只有俯仰,没有所谓的前进后退?

楼主(2014-11-27):
凤凰是不是只有俯仰,没有所谓的前进后退? 还是我设置的问题,练起来一直不得要领,一打前进后退就直接往下栽。。求扫盲

网友A:
打升降顺带打一点油门,发觉有往下栽的迹象要立马拉升。。(我也在练模拟器
)

网友B:
我也没学会模拟器。。。。

网友C(2015-01-27):
楼主是不是没弄明白直升机的飞行原理?真正的直升机前后左右就是靠倾斜盘的偏转啊,遥控的是靠十字盘的倾斜。悬停情况下往前推一点舵升力就分为向下和向后的两个分力了,向下的分力不足以平衡机身重力,飞机就会下降,就要补油。每个方向原理都一样。

网友D(2015-03-16):
楼主 ,我也是新手,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E:
六通都这样。舵机不回中

网友F:
六通道的飞机好像没有舵机回中

网友G:
你先说飞的直机还是固定翼,也可能你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