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X8飞机时间问题

楼主(2014-11-27):
请教各位高人我的小金刚700轴x8 朗宇4112S KV400 铂金30A  零度X4V2飞控  狗台 格式10000毫安电池 起飞重量5320克 悬停16.25  下雨航线未测试        .这个配置飞机时间是否短了些?配置合理吗?

楼主:
补充;1555寸浆

网友A:
这个重量,这个时间,已经很好了

网友:
带狗吗?搞这么吓人~

网友B:
x8要的就是暴力 要的就是机动性  稳定性  这个时间 已经非常不错了  一般x8  要比v8时间少三分之一左右,这个时间,基本上航拍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量,这个时间,已经很好了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8要的就是暴力 要的就是机动性  稳定性  这个时间 已经非常不错了  一般x8  要比v8时间少三分之一左右,这 ...

恩.不过觉得飞行时间不够..这款机架偏重1100G.如果自己搞个图做个机架600G左右航线估计会提升..可惜不懂

楼主:
是吗.你的Y6很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吗.你的Y6很帅

客气了,在修复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气了,在修复中

DJI有答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不过觉得飞行时间不够..这款机架偏重1100G.如果自己搞个图做个机架600G左右航线估计会提升..可惜不懂
...

减轻重量固然是好的 但是不能影响强度,x8机动性本来就好 别减重减的强度跟不上就悲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轻重量固然是好的 但是不能影响强度,x8机动性本来就好 别减重减的强度跟不上就悲催了

是吧..有顾虑到这点.....你看电池这一块能再升级下吗吧电池升级到16000电池...起飞重量就5870G这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吧..有顾虑到这点.....你看电池这一块能再升级下吗吧电池升级到16000电池...起飞重量就5870G这样子

电池升级也行,升级还不如多加一块,每次不必要飞那么长时间,一般10分钟航拍足够了  多块电池 时间是是相加的  而且16000的要比10000的贵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升级也行,升级还不如多加一块,每次不必要飞那么长时间,一般10分钟航拍足够了  多块电池 时间是是 ...

说的也是..现在我是用烂台烂狗在测试...等航线确定了.再决定上狗还是微单...上16000电池估计上不了微单.超重估计

网友:
桨效率算下来不到7g/w,机械师的y6能做到将近9g/w,还是有不少进步的空间

网友:
已经不错啦。。。。我的Y6是4.1KG,6S5300飞航线是14分钟,话说电机的话,我试过4112没4110效率高,我原来8个4112出掉了换了4110,效率提高了大概5~10%左右

网友C:
答复很无语,继续维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答复很无语,继续维权~

猜到这种结果

网友D:
已经很不错了,本人也正在组装一台X8,600轴距,飓风3508电机,KV400,13*4的桨,用6S10000的电池也能达到时楼主这个时间就满足了!
过几天发贴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很不错了,本人也正在组装一台X8,600轴距,飓风3508电机,KV400,13*4的桨,用6S10000的电池也能达到 ...

呵 是吗.最近咋都搞X8....你的轴距好像小了..700以上效率估计会高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 是吗.最近咋都搞X8....你的轴距好像小了..700以上效率估计会高点

电池也有很大关系..我用达普悬停才11分钟..换了格式飞行时候多了5.6分钟

网友E:
多少KV的电机?换16或17寸桨测试过没?只要电机温度不上50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KV的电机?换16或17寸桨测试过没?只要电机温度不上50就可以。

配置有写上啊..700轴也上不了多大的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