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naza lite从来没有在室外飞过超过1分钟

楼主(2014-11-27):
naza lite + gps
飓风2216 800kv
好赢20a

在室外开gps模式没超过2分钟就抽风掉下来,在室内开姿态还是很稳的,还有,为什么一直扳3段开关就是不能校准gps!本人是天7控,通过混控定义3段开关的

网友:
没校准就GPS飞怎能不炸

网友:
预习功课要做好,初次使用GPS是要校准的,开关匀速扳7次,停下来要果断。。。。。。。。。。

网友:
真爱生命远离DJI 入P2飞控吧

网友:
楼主:好赢20出么

网友:
楼主方便提供一些具体情况么,电量多少、闪什么灯、具体掉下来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网友:
收飓风2216 800kv

网友:
无法校准可能是指南针通道设置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天7那个三段开关有问题的,还试过好几次重新开控后先前设置的舵角数据啥都没了。珍爱生命,远离天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