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思科达的新品中文版触屏X100充电器

楼主(2014-11-27):
谁用过思科达的新品中文版触屏X100充电器,说一下精度,没看到有放电的说明,支持放电吗?谢谢

网友A:
精度跟家里的电压表量出来一样,有放电1~3A可调,但是我3s2200电池放电永远是0.8A。问老板说是根据电压和容量自动匹配的,没别的电池所以无法测试,那特么还要可调放电电流做啥?

网友B:
我用X2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跟家里的电压表量出来一样,有放电1~3A可调,但是我3s2200电池放电永远是0.8A。问老板说是根据电压和 ...

谢谢你的回复,让我有了选择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X200的

没有你回复我还真不知道有X200和X350的型号,但是这两款都需要另配电源,有点不如愿,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跟家里的电压表量出来一样,有放电1~3A可调,但是我3s2200电池放电永远是0.8A。问老板说是根据电压和 ...

放电是最头疼的事,我现在是把模型动力电池做充电器的电源,把多余的电充入我的外场电池包中,快而且发热少。

网友:
放电正常情况下,我都是直接上机用完的,所以对放电不是太在意!

网友:
放电真是一个烦人的事。

网友C:
我想问下楼主 我得充电器,只要到设置时间就自动停止充电,但是那个设置时间最长才200分钟 我冲不满啊 用了自动 手动模式都是到时间自动停止,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楼主 我得充电器,只要到设置时间就自动停止充电,但是那个设置时间最长才200分钟 我冲不满啊 用了 ...

我也是问问这款充电器的性能,还没入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