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仙,新手请教问题来了

楼主(2014-11-27):
各位大仙,你们好,新手来请教问题了,配置是否可行??

650六轴铝合金机架(含脚架)搭配2212,1000KV电机可行不可行??配多大的电池

网友A:
可以,用10寸桨,3S50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10寸桨,3S5000电池

这个动力够不够?

网友:
动力不怎么够吧,用2216或者3508之类的可能差不多

网友B:
2212不超过300克每轴还是很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不超过300克每轴还是很好飞的

按照300G一个电机的话,1800G,去掉一个650的机架613G,剩下不多了还要电池,其他附件,摄像头……够不够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