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总重1.45kg,动力系统怎么配置啊?现在的70%油才起飞!

楼主(2014-11-27):
四轴总重1.45kg,动力系统怎么配置啊?现在的70%油才起飞!

现在的配置是x2212,9*47桨,电池3s2200,现在的问题是70%的油才起飞,且电压降的太快,留空时间短。

不升级电机的情况下,怎么改进!

网友A:
也不报一下电机的KV,少报产量就那么舒服吗?
装3S 2200就有1.45KG,你不会是放了半块砖上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报一下电机的KV,少报产量就那么舒服吗?
装3S 2200就有1.45KG,你不会是放了半块砖上去吧?

泡泡老师批评的是,朗宇x2212 980kv的,这么重是因为设备全部上齐了

上张图吧,无视各种线,小机架线就是难理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批评的是,朗宇x2212 980kv的,这么重是因为设备全部上齐了

上张图吧,无视各种线,小机架线 ...

你的线乱得太销魂了!!

网友B:
线这么乱,不会出事吗?

网友:
应该上10寸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这么乱,不会出事吗?

还在测试,没完全绑好,等弄好了好好绑扎一下,小机架 布线,绑设备是个坑啊

楼主:
上1045?,关键还有电池怎么办啊?2200肯定小了吧,加大的话,重量相应会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批评的是,朗宇x2212 980kv的,这么重是因为设备全部上齐了

上张图吧,无视各种线,小机架线 ...

先吧架子换多10块钱的山羊吧....住房条件太恶劣,没心情谈配置...

估计桨上10寸能多2分钟 ...

网友C:
装机前功课没做足啊!这套动力超过1KG就够呛了,要么减重看看

或者换整个动力系统,用10寸桨2218或者4006电机。

其实LZ这套配置练练手还是不错的,最好别去升级了,玩熟了以后直接再弄套好点的。

网友D:
布线确实够销魂~~~~F450这么大的肚子都布不好线,S500怎么办哦~~~~我的S500从外面看基本看不到线的呢~~~3508 KV700;1155;3S5000;APM;7M;Xbee;总重1380,续航15min。

不过,F450确实是本身就够重的,改了S500以后觉得架子轻了好多,感觉却更坚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布线确实够销魂~~~~F450这么大的肚子都布不好线,S500怎么办哦~~~~我的S500从外面看基本看不到线的呢~~~350 ...

S500 总重1380,怎么做到的啊》??? 航拍图传设备有没有上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批评的是,朗宇x2212 980kv的,这么重是因为设备全部上齐了

上张图吧,无视各种线,小机架线 ...

换套马夹,再次测试S4悬停时间,固件版本131115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D:
引用 楼主:
S500 总重1380,怎么做到的啊》??? 航拍图传设备有没有上啊??

没有航拍设备,只装了数传,调好机以后数传也会拆掉,目的就是练飞的。

重量控制也没啥可说的吧,毕竟架子都一样。不过我的线都是卡着长度剪的,没有用插头,直接焊接的,一来省重量,二来线不乱,三来没有插拔件可靠性也高一点。

对了,悬挂杆系统我没有装,觉得没用,电池就是直接在机腹上粘的魔术贴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套马夹,再次测试S4悬停时间,固件版本131115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你上的是多大的电池??

网友E:
我的自制碳纤机架,加上云台等所有设备总重1620克,动力是X2212kv980,1045桨,5000毫安3S电,飞起来毫无压力,12分钟的航拍时间,楼主的不正常啊~

网友:
能够留空多长时间啊

网友:
得上10寸的桨

网友F:
我用同一樣的電機,9 吋槳,4s 3300mah電,全套1.8kg,55%起飛,飛十分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机前功课没做足啊!这套动力超过1KG就够呛了,要么减重看看

或者换整个动力系统,用10寸桨2218或者400 ...

4006 的拉力比 2212 的大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自制碳纤机架,加上云台等所有设备总重1620克,动力是X2212kv980,1045桨,5000毫安3S电,飞起来毫无压 ...

按这么换算,我最多很飞5-6分钟,但是我上天,2分钟一过,屏幕上就显示电压掉到3.4-3.5了,就不敢继续飞了。  @zwdxbb 这个什么原因啊?

我换上5000 的电池估计和你重量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同一樣的電機,9 吋槳,4s 3300mah電,全套1.8kg,55%起飛,飛十分鐘。

比我还重,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啊?难道是我电池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套马夹,再次测试S4悬停时间,固件版本131115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还有就是,我稍微飞个2分钟,电压就掉到3.4-3.5v,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航拍设备,只装了数传,调好机以后数传也会拆掉,目的就是练飞的。

重量控制也没啥可说的吧,毕竟 ...

你那样装机可以减轻不少!

网友E:
电池C数不够吧,我的相机,云台,图传和动力全部共用电的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C数不够吧,我的相机,云台,图传和动力全部共用电的都没事

我是25c的,全部供电也是一快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上的是多大的电池??

3S 50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稍微飞个2分钟,电压就掉到3.4-3.5v,这是什么原因啊?

3.5V时,下来测量电压是否3.9V,
说明电池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V时,下来测量电压是否3.9V,
说明电池没用了

下来一般3.8-3.9左右,难道真 是电池的问题!

你用啥电池,推荐下!

网友:
碳纤450机架,x2212,kv980,apc 1047sf,3s5200mah,apm,6hgps,天行者20A,数传,总重1.43kg,综合飞行时间18分钟多,悬停时间20分钟左右。

你这个桨不行,换成10寸的

网友:
换10寸桨换新电池,话说现在新出的电机型号真心坑人,啥也看不出来,想以前的2212 2216 2814....多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布线确实够销魂~~~~F450这么大的肚子都布不好线,S500怎么办哦~~~~我的S500从外面看基本看不到线的呢~~~350 ...

我之前看好多魔友说s500 没 f450耐操  脚架也偏软  新手练的话你感觉那个比较好呢

网友:
我滴个神啊。应该好好收拾下你的线,强迫症看的难受。个人感觉桨小了,电池可能也该下岗了。最早我自己diy的四轴,含2200电池不含设备1000克,用的是X宇A2212,后来不爽换的V2216。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看好多魔友说s500 没 f450耐操  脚架也偏软  新手练的话你感觉那个比较好呢

还是很有可能不如F450耐操的,我有F550,机臂和450一样的,比S500粗壮很多,抗摔应该是DJI的机臂更强,S500的弱点在电机座那一块儿,不够粗壮,又没有碳杆加强;脚架也确实很软~~~~

不过我现在已经把F550挂墙了,原因就是DJI的机臂太粗壮了,相比之下S500轻巧太多了;续航也是S500的优势相当明显啊;。我玩航模的目的是为了爽飞,而不是为了扛炸,你说是吧?

另外S500的机臂因为有碳杆加强,硬度高很多,抗变形能力更强,刚性好的机架理论上来讲对飞行性能是有帮助的。不过S500的中心板高度太低,可能有些飞控不好安装在中心板的夹层里。

其实新手不怕的,新手做足功课,起飞前的准备和检查仔细一点,小心操作,玩哪个机架都一样,跟着感觉走,选自己喜欢的就好,有些人喜欢拉风的机架,不在乎它重;有些人喜欢体验飞行的乐趣,哪怕是PVC水管粘出来的架子一样玩得屁颠屁颠的,所以哪个好那个不好实在没有一定~~~

网友:
可是我是纯入门新手啊  以前都没玩过  模拟  固定翼都没玩过   万一炸鸡鸡就g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6 的拉力比 2212 的大很多吗??

找了下朗宇X2212和X2216的数据(略有水分),换桨1047桨或者换4S电池都能提升不少。
X2212
980KV  3S 电池用APC9047桨最大拉力650G
980KV  3S 电池用APC1047桨最大拉力910G

980KV  4S 电池用APC9047桨最大拉力1020G

X2216
1100KV 3S 电池用APC9047桨最大拉力780G
1100KV 4S 电池用APC9047桨最大拉力1230G

网友H(2015-07-07):
引用 网友E:
我的自制碳纤机架,加上云台等所有设备总重1620克,动力是X2212kv980,1045桨,5000毫安3S电,飞起来毫无压 ...

能给一个照片或者图纸吗

网友:
上套好点的动力吧,以后升级机架,可以把动力移植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给一个照片或者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