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电池问题~~~

楼主(2014-11-27):
才接触精灵2~~所以来请教一下电池问题~~~1.这个电池怎么区分是正品还是副厂的??2.这个电池保存~需要怎么保存(我说的电

压在多少?)怎么知道电压在多少?3.这个电池的使用寿命~~因为我看到有次数。请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在大疆天猫以及指定大疆代理处购买即为正品;
电池每经过20次充放电后需要进行一次完整的放电和充电过程,若长时间不使用电池,建议将电池放电至40%~50%的电量并存放在专用电池箱内,每隔三个月重新进行充放电一次以保持电池活性;
电池充电次数超过300次后,建议更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大疆天猫以及指定大疆代理处购买即为正品;
电池每经过20次充放电后需要进行一次完整的放电和充电过程, ...

专用电池箱,智能电池有这么吓人吗?用装油漆的铁桶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