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买不到质量好点的不锈钢光元或者毛细管?

楼主(2014-11-27):
最近要帮人加工一批轴,用5MM的304不锈钢毛细管,淘宝上买来的绝大多数都是弯的厉害,也不知道是运输途中弄弯的还是本来就弯的,搞的每次都要敲敲打打才行,还不一定能弄直,买了好几批了,后来换5MM光元,照样弯,没脾气了都,谁知道哪了能买到质量好的,同心度和直线度好的精密管,跪求!

楼主:
对不锈钢材料不是很了解,总体要求就是要硬管,同心度和直线度好,但是不能带磁性,弱磁可以

网友:
标准件直接定销子

楼主:
定位销太短了,最长也就50MM

网友:
找建筑加工钢筋的工场过机直一下試试应该很好

网友:
5mm直径还能算毛细管?找不锈钢无缝管吧.

网友A:
自己拉直,做个零件,一头是个与内径一样的圆棒(或球体),一头是个比内孔小的杆子,装到里面,拉杆子,拉出来就直了

网友B:
需要多长度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拉直,做个零件,一头是个与内径一样的圆棒(或球体),一头是个比内孔小的杆子,装到里面,拉杆子,拉 ...

好的谢谢,是不是拉直机就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多长度的呢?

长度只需要80MM,但是买来的都是1米的管,于是都弯了。。

网友:
需要的话,我到附近买一点回来线切割好长度给你。详细告知尺寸

网友(2019-02-24):
引用 网友A:
自己拉直,做个零件,一头是个与内径一样的圆棒(或球体),一头是个比内孔小的杆子,装到里面,拉杆子,拉 ...

这个校直的方法挺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