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gps问题!

楼主(2014-11-27):
起飞前gps定位搜星后飞出去!如在离家很远的地方gps出故障怎么办?有事先设置的回家参数吗?如有在哪里设置?求解?

网友A:
GPS都出故障了请问还怎么回家..
你出去都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 就算知道的家的位置有用吗?

网友B:
故障肯定不行了

网友C:
故障就直接land了。

网友D:
如果GPS故障了那是真没办法了。PIXHAWK倒是可以设置备用GPS。

网友E:
这就看人品了,保佑别坏。

网友F:
只有一个办法,在飞机上价格GPS定位器

网友G:
设置降落吧 有电是缓降 比飞到没电砸下来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