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250 玻纤机架就205gG了,建议啥配置啊

楼主(2014-11-27):
穿越250 玻纤机架就205g了,建议啥配置啊,这个架子加厚,所以太重了,有没啥好配置推荐谢谢

网友A:
太重了吧,估计1806不行了,要上2204

网友B:
换轻的,重了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轻的,重了不好飞

没办法已经买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重了吧,估计1806不行了,要上2204

2204你说的是银燕那个新款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4你说的是银燕那个新款的么

不一定是银燕的,这么重太小的电机可能承受不住

楼主:
我看那个致盈动力好像不错,这架子比全碳的重了50g

网友C:
機架太重了,250應該最大只能用5寸槳,要是不換機架,2204 2300kv配乾丰5030應該是比較好選擇(5045容易斷槳,不建議),但操控和反應還是沒輕機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機架太重了,250應該最大只能用5寸槳,要是不換機架,2204 2300kv配乾丰5030應該是比較好選擇(5045容易斷 ...

好吧,我看看能不能减轻点重量,还要上图传808,哎买的时候没注意。。

网友:
机架太重

网友D:
我的鸡架才120g,建议丢了,重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鸡架才120g,建议丢了,重新买

哎,想办法弄弄玻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