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位大神,我的APM为什么没有positionhold模式

楼主(2014-11-27):
请教给位大神,我的APM为什么没有positionhold模式。下载官网上的各种版本,3.2稳定版,各种测试版,一直刷到3.3版本,都没有positionhold,而且每次刷之前我都刷一个老版本的车固件,崩溃了!MP也是最新版本的上图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怎么破

楼主:
position和position hold不是一个意思好吧

楼主:
人工置顶!
没有人指导吗?

网友A:
同问,我的和楼主正好相反,我的没有position,倒是有position hold。。。刷的3.1.5固件。。。

网友B:
把mp彻底删除再重装一次试试看,没准是更新时文件没有正确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mp彻底删除再重装一次试试看,没准是更新时文件没有正确覆盖。

试过了,依然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依然不行啊

呃……我之前是在mp里点升级之后没出来,后来在官网下载了新版的也是没有,再后来发现官网的新版在MP里还能更新,我就又更新了,然后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我之前是在mp里点升级之后没出来,后来在官网下载了新版的也是没有,再后来发现官网的新版在MP里还 ...

焦头烂额啊!无论刷什么固件都只有position没有positionhol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我之前是在mp里点升级之后没出来,后来在官网下载了新版的也是没有,再后来发现官网的新版在MP里还 ...

正解!感谢
凑个字数

网友:
帮助里面有个 升级测试版,升级下  然后APM固件用3.2.

网友:
帖子帮助了我!所以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osition和position hold不是一个意思好吧

那LZ认为这两个有什么区别?莫非LZ说的“position hold ”是指混合模式“Hybrid”,现在改为“PosHold”,更新到最新版的M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问,我的和楼主正好相反,我的没有position,倒是有position hold。。。刷的3.1.5固件。。。

请教:从哪里下载3.1.5的固件?在地面站里,V3.2的前一个版本是3.1.4。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从哪里下载3.1.5的固件?在地面站里,V3.2的前一个版本是3.1.4。

不好意思不清楚,我是以前自动刷的3.1.5~~~

网友(2015-03-31):
混合模式就是poshold,要有2个条件:飞机上是3.2.1固件,地面站最新1.3.21版(如果不是最新地面站,poshold是没有滴)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