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使用过或者了解KK电机的大师进来------

楼主(2014-11-27):
KK的3068电机,用手摇电机输出轴,感觉左右有虚位,此电机曾经泡过水,轴承生锈,估计是轴承问题导致的虚位,想拆开换轴承,可尝试过几种方法,都没把电机拆开,想请教一下,这电机也跟普通电机一样可以把上盖旋出吗?应该顺时针旋出还是逆时针旋出?有什么工具可以辅助拆卸?我试过上两个螺丝然后用扳手拧,试了几次都没能拧开,大师们有什么方法推荐?实在拆不开的情况下这电机还能用吗?要是不管他继续用会有神么后果 都是那么是撒旦

网友:
轴承坏了不能继续用,以免扩大故障范围,在铝片上钻三个孔,用螺丝固定好逆时针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