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电机不上电时都很滑顺,上电后有一个电机变得很涩

楼主(2014-11-27):
电机不上电时每个都很滑顺,上电后有一个电机变得很涩,收油门后也是它最先停下来,拔下电池后用手拨螺旋桨这个电机又变得很滑顺,是什么原因?我是CC3D,银燕12A电调。请问下这种情况有影响吗?是什么原因导致上电后其中一个电机变涩?

网友A:
其实不上电,只要你插了电调应该就会有电机很紧。因为线圈与MOS管通了,你转动电机的时候有反向电动势变成助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上电,只要你插了电调应该就会有电机很紧。因为线圈与MOS管通了,你转动电机的时候有反向电动势变成 ...

不上电不会涩啊,只有通电了,遥控器有动油门之后就有一个变得很涩。拔电马上就变又滑顺了!什么原因啊?

网友:
是不是电调刹车没关掉

网友B:
电调设定了刹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设定了刹车了~~~

请问怎么关掉刹车?谢谢

网友B:
好盈电调的设定方法,电调单独接接收机油门通道,遥控开机,油门打到顶,电调接电池,听到∮123提示音后接着等2秒出现嘀嘀声,再等5秒听到∮56712后表示进去设置模式,听到哔一声立马把油门打到底部,听到第一声哔再把油门打到顶,这样就设置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电调的设定方法,电调单独接接收机油门通道,遥控开机,油门打到顶,电调接电池,听到∮123提示音后接 ...

谢谢,我是银燕Simonk 12A,我试试看

网友B:
多看看说明书,里面的设置方法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说明书,里面的设置方法很详细

多谢,只是这种情况第一次出现,以前没有遇到,不知道为何电调会打开刹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银燕Simonk 12A,我试试看

simonk的固件没有刹车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