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回中遥控器

楼主(2014-11-27):
第一次使用自动回中遥控器好不习惯!油门在中间的时候 飞机呼呼往上飞!不知道怎么调整到半油门悬停的状态?微调已经拨到1000了 《天8》

网友:
调油门曲线,或者直接拆了遥控器里面的那个回中弹簧

网友A:
还要飞多轴吗?飞直机要拆掉弹簧,不然接电自检如何?而且非常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飞多轴吗?飞直机要拆掉弹簧,不然接电自检如何?而且非常危险!!!

锁油就行了。

网友:
油门曲线调成这样的三点曲线,中点下调直到高度可以保持不变。

网友:
直接上naza飞控,油门中点就是悬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在?传送门: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4251&extra=page%3D3

看起来这lz有问题

网友:
油门自动回中是用在大疆和零度的飞控上的,其他飞控不能用油门自动回中,会毁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