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速问题,好盈铂金V3 50A默认状态下RPM引脚无信号输出?

楼主(2014-11-27):
终于搞明白了,现在的各种Mini K8均不支持定速,只有正版的Mini V8才支持定速,或者大K8支持定速。
接下来我要研究一下Mini K8为什么不支持定速,是硬件被简化掉了,还是软件锁定了。

================ 以下是历史信息 ==================
请教定速问题,好盈铂金V3 50A,连接K8默认状态下RPM引脚无信号输出。使用示波器检查,是好盈的RPM输出引脚没有信号输出,不是K8问题。换了一个好盈铂金V3 50A还是这样。请问是我哪里设置得不对么?

好盈铂金V3 50A的设置:
1. 刹车:关闭
2. 电池类型:锂聚
3. 断电模式:软
4. 低电压保护:中
5. 飞行模式:定速关闭
6. 自动重启时间:关闭
7. 进角:15度
8. PWM:8kHz
9. BEC:6V
10. 电池节数:自动

网友A:
用v8定速,把定速1定速2页面的内容截图上来!还有1XX的k8是不能定速的,不论颜色

网友B:
可能是开路集电极输出,输出要有回路才能测到波形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都很对,检测不到信号,楼主一定是没接地线,要把黑线接到gnd,黄金战士不能定速,大kbar可以定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都很对,检测不到信号,楼主一定是没接地线,要把黑线接到gnd,黄金战士不能定速,大kbar可以 ...

蓝色K8稳定版有没有定速?

网友:
如果你用VB来定速的话,V3就要开到非定速模式就可以了~
至于在V3定速模式下,转速信号线有无输出就不知道了!
在跑油门曲线下,是有信号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开路集电极输出,输出要有回路才能测到波形

有这种可能性,我明天加上外部电路试一下,或连在K8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8定速,把定速1定速2页面的内容截图上来!还有1XX的k8是不能定速的,不论颜色

所有K8均不能定速是么?请问你知道不能定速的原因么?是软件限制,还是硬件被简化掉了?

网友:
你接马达没?

楼主:
接马达了,马达也转了。地线也肯定接得是对的。
我现在就是很在意是否1XX元的K8是否真的无定速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马达了,马达也转了。地线也肯定接得是对的。
我现在就是很在意是否1XX元的K8是否真的无定速功能。

...

看你是啥K8,黄色的和东莞的都不行,据说G8可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双灯版绝对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马达了,马达也转了。地线也肯定接得是对的。
我现在就是很在意是否1XX元的K8是否真的无定速功能。

...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黄K8和东莞8都不行,据说G8可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双灯版绝对支持定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马达了,马达也转了。地线也肯定接得是对的。
我现在就是很在意是否1XX元的K8是否真的无定速功能。

...

1XX元的黄战士是没定速的,蓝的有,大的也有。

网友:
我现在都用K8 是双灯的那种,定速非常好用,我的500 和450 用好赢100AV3 50AV3  定速3200  3725 ,我就是不知道最大转速要怎么计算。